[MCU] 例子不一样

楼主(2020-05-21):
定时器溢出率怎么计算呢?计算的和书上给的例子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TI溢出率=TI计数率/产生溢出所需的周期数

网友B:
就是楼上的答案,不过有点笼统,具体看书

网友C:
如果是C语言写的,注意在定时器1模式的时候留出响应中断的时间

网友D:
为什么这么做呢

网友C:
汇编也要考虑,我说的有点歧义,汗一个

网友A:
如果是自动重载的话触发中断的同时会触发自动重载,而定时器1模式没有自动重载,所以你再次赋值的时候要注意留出一定的中断响应时间。

网友E:
这个中断的时间很短,应该不需要考虑吧

网友F:
一般还是采用自动重载模式的多吧

楼主:
我按照一本书上的计算方法算出来的和他的例题给的不一样,差个2倍,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F:
匹配寄存器什么作用?

网友E:
溢出一次需要的时间的倒数

网友G:
//bbs.21ic.com/icview-310206-1-1.html
参考一下吧

网友H:
请具体写出什么区别呢

网友I:
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J:
计算出来的不一样

网友K:
时钟选择的一样吗

网友L:
例子不一样是怎么一样

网友M:
计算的 数据不同吗

网友N:
还看不出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O:
你看看程序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P:
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Q:
可能配置的不同。

网友R:
程序怎么修改的

网友S:
不一样,肯定配置不一样的。

网友T:
你怎么配置的

网友Q:
定时器的寄存器有问题吧。

网友U:
这个描述的太模糊了

网友V:
楼主把从程序粘贴一下看看。

网友N:
是数据有问题吗

网友W:
溢出率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J:
使用的时钟不同,可能配置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