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晶振不起振

楼主(2020-05-21):
新做线路板,采用的是STM32L053,头次用L系列的,结果:
1、晶振不起振,有很小的方形波,且很大的尖峰;
2、无法下载程序,J-LINK报no cortex-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

楼主:
我的线路板电源3.3V正常,没有杂波。单片机各个供电正常。J-LINK正常,在F系列线路板上下载正常。
下面是我的电路图

请各位帮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楼主:
程序下载报错,是因为JLINK中的PORT设置没有将JTAG选择成SW,修改后就可以下载了,自己无知。

网友A:
程序下载跟外部晶振没关系。

网友B:
新作电路板,要参考原同类同型号开发板震荡电路的电阻电容值,布线,特别是电容值要精确,否则不起振

网友C:
我都是用ST-LINK2

网友D:
配置问题而已,摸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ST下载跟外部晶振没有关系的。下程序的时候复位下

网友F:
换晶振啊  试试

网友A:
晶振和下载程序没有关系吧

网友G:
晶振不起振,可能是外部硬件器件参数不合适,不过它的工作需内部代码启动

网友H:
连不上可能跟调试器硬件连接或驱动有关

网友I:
找个STLINK或许更简单点

网友J:
至少没有驱动方面的问题,毕竟ST都是免费提供;

网友J:
换换电容 可能是不匹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