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IIC

楼主(2019-11-24):
今天写了个硬件IIC程序,写的是存一个数据,然后读出来(这个和书上的代码不同,书上的代码不能确定字节地址的)。直接烧录到开发板上用串口查看,发现得到的数值比预计的多1,然后仿真看数值,结果是一样的,求解。

#define  EEP_Firstbyte                0x01
u8 I2c_Buf_Write;
u8 I2c_Buf_Read;

void I2C_EE_ByteWrite(u8 pBuffer, u8 WriteAddr)
{
  /* Send STRA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I2C_SendData(I2C1, WriteAddr);

  /* Test on EARM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end the byte to be written */
  I2C_SendData(I2C1, pBuffer);

  /* Test on EARM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void I2C_EE_ByteRead(u8 ReadAddr)
{
        //*((u8 *)0x4001080c) |=0x80;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 Added by Najoua 27/08/2008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u8 *)0x4001080c) &=~0x80;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Clear EV6 by setting again the PE bit */
        I2C_Cmd(I2C1, ENABLE);

        /*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I2C_SendData(I2C1, ReadAddr);

        /* Test on EARM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end STRAT condition a second time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read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Receiv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I2c_Buf_Read = I2C_ReceiveData(I2C1);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void I2C_Test(void)
{
        printf("写入的数据\n\r");
        I2c_Buf_Write=10;
        I2C_EE_ByteWrite(I2c_Buf_Write, EEP_Firstbyt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printf("\n\r写成功\n\r");

        printf("\n\r读出的数据\n\r");
        I2C_EE_ByteRead(EEP_Firstbyte);
        if(I2c_Buf_Read != I2c_Buf_Write)
        {
                printf("0x%02X ", I2c_Buf_Read);
                printf("错误:I2C EEPROM写入与读出的数据不一致\n\r");
                return;
        }
        printf("0x%02X \n", I2c_Buf_Read);

        printf("I2C(AT24C02)读写测试成功\n\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