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原理图编译PCB焊盘是绿色,怎么解决?

楼主(2020-05-22):
AD软件原理图编译生成PCB时,有的器件焊盘是绿色的,有的焊盘正常,也找不到违返规则的地方。
恳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楼上的回复真到位,还给出了网址

网友B:
可能有隐藏的铺铜,重新刷新铺铜或删除铺铜,绿色焊盘会消除。

网友C:
变绿色了你要注意了

把“设计”——“规则”里面的间距和焊盘的参数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enku.baidu.com/view/49273566ddccda38376baf0f.html

把间距拉大些

我把规则中,间距改成0,绿色焊盘还是绿的。没有任何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隐藏的铺铜,重新刷新铺铜或删除铺铜,绿色焊盘会消除。

原理图编译之后生成的,没有任何覆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规则中,间距改成0,绿色焊盘还是绿的。没有任何变化

把DRC Errors项勾子去掉,就不绿了,哈哈,但这样就不能自动走线了.
间距一般设10mil,目前板厂4mil也能做出来.原则是能大,尽量大.
改好后记得重编译一次.(编译时会检查间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编译之后生成的,没有任何覆铜的

看是不是PCB布板规则的焊盘孔最大尺寸设置小了。刚好那几个绿色焊盘孔大于规则设定值。

网友E:
像是孔过小的

楼主:
今天,重新试了一下,确实是规则的设置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经找到。是规则设置里,有项,丝印与焊盘间距的设置。我把间距调小,绿色焊盘,就没有了。要是大家谁还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