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帖子:空调维修

楼主(2020-05-22):
夏天马上到了,家家都有空调,作为电工,懂一点空调工作原理和维修技术,自己会修,会很方便,而且空调维修动辄几百元,自己动手可能只要几块钱。

以前想发这个帖子,感觉在电工论坛有点拿不出手,毕竟维修和设计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但是本版块最近有不少维修电路板的帖子,我才知道,原来修理也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原来有点不好意思,甚至害羞的心态,就消除了。

楼主:
空调维修内容,大致有二,一是电路维修,一个是管道方面的维修。

管道维修比较简单,大多是漏氟,而漏氟多发生在接口,例如高压、低压管道螺母处,室外机震动摩擦导致U型管道开裂等。

电路维修相对复杂,先重点讲电路。

楼主:
对于绝大多数空调维修工,一般都不修电路板,而是直接用万能电路板替换。
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一般都不怎么懂电路,就会换启动电容,按键漏电等简单的,所以想修也没法修。
二是不修电路板,赚的钱更多,所以当然不愿意修了,即便是小毛病。可以想象,如果只是换了个电容或晶体管,客户肯定认为零件只值几块钱,加上手工费,最多100元。而如果换电路板,客户肯定认为电路板值钱(实际才几十块而已),这个时候可以收300元。相比于前者,多挣了将近200元,很明显换板更赚钱。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住户不怎么喜欢用变频空调,换一次电路板,就要1000元,修两次就能买个新的定频空调了。
所以有不少人用了几年变频空调,就几百元卖破烂了,然后买个定频的。

楼主:
看评论就知道,人的嘴巴,是天下最神奇的东西。

倘若你跟着人家学玩理论,人家说你是腐儒,只会搞理论;
倘若你跟着人家玩维修,人家笑话你是维修工了。

总而言之,同样的东西,人家什么都能玩;我们什么都不能玩。
同样的东西,人家一玩就高大上,你一玩就是矮丑穷。

所以,以嘴为腚,好坏全在嘴巴讲的。

网友A:
现在我还真的想转行维修,想多了解了解各种家用电器的维修。

网友B:
搞维修的我觉得首先就要精通电源,就这一条就把我这种mcu工程师给撂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维修的我觉得首先就要精通电源,就这一条就把我这种mcu工程师给撂倒了, ...

电源应该是好修的,因为现在大伙手头都有可调电源,电源还有限流功能,所以不怕头疼的烧开关管问题。

我上高中时怕修开关电源,任何一个遗漏,通电就烧保险丝或开关管。
后来上物理课,物理老师说灯泡不用加限流电阻,因为钨丝是正温度系数。我就想到直接在电路中串一灯泡,或用灯泡做假负载,几乎就很少烧东西了。

楼主:
=

这个东西叫室内风机,一般安装在室内机的右侧,作用是驱动贯流风扇,空调制冷时,室内风机一般都是一直转的,把蒸发器上的冷气吹向室内

空调下面挡板自动打开后,露出一个很长的圆筒,上面有空隙,这个东西就是贯流风扇。

驱动贯流风扇的室内风机,老款是抽头风机,新款多是PG电极,如上图这个就是。变频或高档空调可能是直流电机,300V直流供电。

铭牌上有接线图,大插头是线圈供电,连接交流电源220V;小插头是霍尔反馈,VCC是直流电源,一般是5V,Vout反应出电机转速,提供给CPU。

楼主:
PG电机接线,有时候老司机一不留神也会接错。

如果电机铭牌上表面哪个颜色的引线接什么,按部就班即可,如果铭牌掉了,要自己辨别。
一般来说,运行绕组线径较粗,于是电阻小一点,200-400多欧姆,而启动绕组线径细些,于是电阻大点。

据此可区分出绕组。

然后大家记住一个顺口溜,或者说口诀:
只接电源为公共,只接电容为启动,电源电容全接为运行!!!!

网友C:
果然高大上,可惜我不敢说自己会维修空调,因为没机会,家里空调基本不坏。只维修过一次空调,海尔的空调,一直制冷冻死我,关了又太热,三更半夜人又困,只好冻醒了关,热醒了开,人工温度控制,一夜没睡踏实。第二天打电话给海尔客服,说过了三包要收费,得了自己修,拆开前面板,找到NTC传感器,从板子上拔出测量阻值正确,再插回去,竟然就好了,只能怀疑传感器接触不良了。
空调维修,电路部分维修,难吗?肯定不难,只是拆卸不方便而已,还有要花时间找资料不值得而已,大热天的修空调也太热。单相整流滤波,三相桥式SPWM驱动,变频调压,过压欠压过流过温保护,想想自己也设计过几个变频驱动产品的。算了,教授修空调就是高大上,如果教授发现某个空调性能不佳,通过分析改进设计,那更厉害了。

网友C:
如果谁跟帖说会修空调,估计麻烦就来了。如果谁说,我不懂理论,维修也只会三板斧,这样才好。

网友D:
去年做了一个冬天的维修,难点不是电路板,直接换就可以,难点是判断哪里出了问题,而且大部分是安装问题导致的。对于格力的机子,厂家的售后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不用找原因,直接换主板就行,就是要换主板,鬼知道做了什么限制。

楼主:
空调缺氟的判断:

空调缺氟与否的最好判断依据,是看室外机上的二通阀和三通阀。

如果三通阀结霜,如果是柜机,一般是过滤网脏了。打开上盖和前面面板,用鞋刷之类的东西,把蒸发器上的脏泥挂掉,

其中关键问题是要知道毛细管在室内机还是室外机,通常1P--3P空调小空调,毛细管在室外机,正常制冷时,二通阀和三通阀都是冰凉的,并且都结露。
对于5P柜机,不少机器的毛细管是安装在室内机的,那么正常制冷时,二通阀热,三通阀冰凉且结露。

所以不要判断错了。

对于挂式空调,如果二通阀结霜,三通阀手摸不冷不热、测压力偏低、用钳表测电流偏小、室外机不出热风、室外机冷凝器上部温热、中下部接近常温,室内机蒸发器上的温度不均匀,前凉后温。
如果符合这些条件,一般式是缺氟了。

网友D:
如果真要研究是那个元件的问题,修一下,是赚不到钱的,客户不愿意给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做了一个冬天的维修,难点不是电路板,直接换就可以,难点是判断哪里出了问题,而且大部分是安装问题导 ...

换电路板,是不懂电路维修人员,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当然了,有些懂电路的,在网上接修电路板的活(当然是变频空调),直接寄过去就行了。

楼主:
不过业余人员,不要修R32等制冷剂的管道(R22和R410可以玩玩),一旦排气不干净,随便焊接可能会暴,腿断胳膊折,后果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U看样子是东芝809或者摩托罗拉的.26或者32挂机,不带辅助电加热那种机型,呵呵。 ...

你全都猜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电路板,是不懂电路维修人员,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当然了,有些懂电路的,在网上接修电路板的活( ...

是的,他们专门制造电路主板的,收二手的回去修理,翻新。

网友F:
没修过,看看也能学习下,希望多贴点图来瞅瞅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本ID职业生涯是专门做家电控制器的;其中空调控制器设计是主业之一,静静的在这里看各位怎样修空调控制板 ...

哈哈,我说过,基本不修空调,家里空调基本不坏。
像洗衣机的也基本不修,主板密封不好拆开,执行机构坏了也不是电工的事情,电冰箱也类似。
当然,有损坏的也会大致分析判断是啥问题,是控制板问题能自己修就修了。
变频驱动,我也做过几个产品,比如炒茶机的变频驱动。

网友G:
学习了,讲的很细致。

楼主:
铜管的切割

所需的工具是切管器,常用的是小的,3-16mm范围,因为有时候要在机器里狭隘的地方切割,大的切割器无法使用,所以小的切割器是必备的。

把要切割的铜管放在两滚轮中间,然后每旋转一周,螺丝拧紧一点,当要完全切割到铜管内径,停止旋转,用手轻轻折断即可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建议,楼主可以适度的,定性的介绍些热力学知识以及空调原理这类知识;电路知识的话可以讲讲可控硅原理 ...

论坛比较浮躁,且具有娱乐性质,所以有些内容不受欢迎。
总而言之,不需要动脑思考、好玩的帖子,广受欢迎。

别说什么可控硅了,但实际上把世界上所有可能的开关工作原理,都说过了,虽然我只说了几句话,一两个帖子
这就是理论的魅力,懂一个原理,可以解决几百个问题。

所有的这些器件,其伏安特性都是一个N或者S,只需把N和S这三条线段电路的分析方法和基本原理搞懂了,其它都容易了,这不叫事半功倍,而是叫事一功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原意是说您可以用修空调这个作为一个线,系统全面的讲讲相关知识;要说单纯的理论,那各种课本资料是一 ...

科班出身,即便是现学冰箱空调系统原理,也不用费太大的劲,有点数学和物理热力学功底靠着。

在电工论坛玩这个,没什么用,也没几个人感兴趣。

网友H:
引用 楼主:
论坛比较浮躁,且具有娱乐性质,所以有些内容不受欢迎。
总而言之,不需要动脑思考、好玩的帖子,广受 ...

新手想听听大师讲讲这个“N和S这三条线段电路的分析方法和基本原理”
可否开贴科普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