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16S2和STC15F2K60S2的程序公用吗?

楼主(2020-05-22):
以前用STC15F2K60S2-DIP40,测试串口2程序没问题,现在用STC15F2K16S2-LQFP32,直接用以前的串口2程序,发现接收和发送都不行,请问是封装的问题还是这两款单片机程序不兼容?

网友A:
一般同一系列的特性相差不大,有可能串口2的引脚位置不同。另外,引脚少的芯片,也有可能缺少定时器1/定时器2/定时器3等,而你的串口波特率发生器恰好使用了这个不存在的定时器,导致出错。

这些问题我都考虑过了,没有不同,STC15F2K16S2和STC15F2K60S2的区别就只是flash大小,所以程序不能通用我是想不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同一系列的特性相差不大,有可能串口2的引脚位置不同。另外,引脚少的芯片,也有可能缺少定时器1/定时 ...

这些问题我都考虑过了,没有不同,STC15F2K16S2和STC15F2K60S2的区别就只是flash大小,所以程序不能通用我是想不明白的

网友A:
再一个,如果你的程序中的定时器赋值、软件延时函数使用的是1T模式计算出来的,不妨换成12T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一个,如果你的程序中的定时器赋值、软件延时函数使用的是1T模式计算出来的,不妨换成12T的试试。 ...

这个应该没影响啊,这只写寄存器而已,如果这有影响,那stc要倒闭了

网友B:
程序编译后占用CODE区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编译后占用CODE区多大?

程序不在身边,大概不超过2k

网友C:
这两个型号,除了ROM和EEPROM大小不同,别的没有区别。你可以用官方的串口2程序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