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库函数GPIO_Init()到底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9-11-24):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开启GPIOB外设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选择PB6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引脚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B
问题:最后一个函数,是指将前面几个函数对PB6引脚的设置写入寄存器吗?还是将PB0--PB15的设置都写进去?初始化后PB6是高电平还是低?
           除了PB6之外,没操作过其余15个引脚,它们应该是默认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