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 VC PWM刹车问题?

楼主:
刚用华大单片机,现在用到比较器关闭PWM,之前用其他单片机均可以,配置完比较器后就可以关闭硬件PWM,但是用到华大单片机后发现例程是用比较器中断后关闭PWM,这样明显速度比较慢了,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办法用内置比较器直接硬件关闭PWM,因手册这里介绍非常短,不够详细,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感谢了

网友A(2020-05-23):
例子不是用比较器中断来关闭PWM,是在比较器产生中断的同时,会自动关断PWM,
同时在比较器中断里面做后续的设置,
如果不做这些设置,退出比较器中断之后,PWM就会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子不是用比较器中断来关闭PWM,是在比较器产生中断的同时,会自动关断PWM,
同时在比较器中断里面做后续 ...

如何不产生中断,硬件关闭PWM,之前用其他单片机都是可以用比较器2个输入,一个给基准,另外一个给输入电压,当输入电压>基准 PWM关闭,当输入电压<基础,正常输出PWM,可以做成这样不,我需要速度快,用中断方式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A:
F005需要产生中断,但是PWM关闭是在VC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就自动关闭了。所以时间上不会延迟,与中断调用时间没关系。
只是注意不要使用VC内部的滤波,那个时间太长了。
另外,在VC中断里面把PWM输出也关掉,如duty赋值0xFFFF,并且GPIO改为输出MOS关闭的电平。因为VC中断退出后,如果不做PWM关闭的操作,PWM会恢复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005需要产生中断,但是PWM关闭是在VC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就自动关闭了。所以时间上不会延迟,与中断调用时间 ...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VC关断,是不是TIM4,5,6,都会被关闭,还是可以选择性关闭哪一个

网友A(点评):
ADT里面有个寄存器,选择哪种保护,有VC刹车保护,IO电平刹车等等,如果Timer456都选同一种刹车保护,比如都选VC刹车保护,那么当VC产生高电平结果的时候,Timer456的PWM都会被关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VC关断,是不是TIM4,5,6,都会被关闭,还是可以选择性关闭哪一个 ...

VC的刹车保护应该是无效条件0,然后选择VC刹车起作用的时候的输出电平。
这个在SDK的例子还有应用比较的Advanced Timer里都有描述。

网友A(点评):
CHA和CHB分开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