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GPIO口的配置方式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9-11-24):
按库函数的方法,我们一般是这么配置GPIO口参数的: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还有一种方法是:

GPIOA->CRL&=0XFFFFFFF0;
GPIOA->CRHL=0X00000003;

这两种方式,我都能明白,问题是,我扫了一眼GPIO_Init()的代码,里面一堆if语句,我不理解的是:如果用第二种这么简单的办法,那库函数为什么还要做一堆if判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