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灯程序求解 小白一枚还望多多帮助

楼主(2019-11-24):
流水灯程序疑问
疑问1: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void RCC_APB2PeriphResetCmd(uint32_t  RCC_APB2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CC_APB2_PERIPH(RCC_APB2Periph));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if (NewState != DISABLE)
  {
    RCC->APB2RSTR |= RCC_APB2Periph;
  }
  else
  {
    RCC->APB2RSTR &= ~RCC_APB2Periph;
  }
}
首先:这里它是如何实现  /*开启LED的外设时钟*/
其次:assert_param(IS_RCC_APB2_PERIPH(RCC_APB2Periph));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这两条语句的意思是不是检查定义的变量符不符合标准的,只是一个检查命令?(Fire老师好像是这个意思)。
疑问2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B0*/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这里是如何把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LED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选择要控制的GPIOB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问题:这里是如何把上面设置的内容保存在寄存器中的啊?

还望大神解答,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