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烧写不进去,总是正在检测单片机?

楼主(2020-05-22):
各位老师:我有一块单片机。原先好使现在始终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stc89c52片子也换了,编译,下载也重新安装了,就是不好使,请那位先生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1.降低最高波特率;
2.在板子上5V电源与地之间并一个300欧姆左右的电阻,用于放电;
3.点一下“检测MCU”选项,不管有没有检测出来,等上几秒,点击停止,然后再下载,此操作原理是什么不知道,但好多烧不进程序的,这样操作一番,就可以烧进去了。

网友B:
无非串口电平不符合要求,或者上电时序不符合要求错过了上电检测时间窗口。
只要搞懂了下载过程的原理步骤,就可以自己找原因了。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下载时序有问题。简易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观察一下时序。

网友:
我咋感觉你要确认一下USB转串口模块是否有问题了?
有时候这个模块在接到单片机时,电脑串口会自动断开,我以前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建议你接上单片机后,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在你点下载的瞬间,COM口是不是断开了

网友D:
先确定串口线能正常收发。
串口正确连接到MCU,注意接P3.0的要求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参考手册),避免串口线倒灌电流给MCU造成不能彻底断电。
然后点击下载按钮,给MCU上电。

网友E:
最常见的电源供电,  复位, 和通信连接问题, 还有通信接口有没有其他电路影响通信能力了

网友F:
修改通讯速率试试,STC有这方面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