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3 配置失败,无法发送数据

楼主(2019-11-24):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强制或者释放高速APB(APB2)外设复位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强制或者释放低速APB(APB1)外设复位

         USART_DeInit(USART3);  //复位串口1
         //USART1_TX   PB.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10

    //USART1_RX          PB.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11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使能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