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103C8T6 USB驱动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22):
最近要做个小板子 主要功能是连接安卓手机做数据中转透传的 GD的USB驱动的话 应该从哪个例程下手开始学习弄?
看到有USBD和USBFS 103的话应该是USBD吧 还有内部详细的 有区分各种类型的 应该从哪个下手呢?

网友A:
试试Printer - 我GD32E103做从机  你的是F系列吧   两者USB的代码有区别。 F系列跟STM32F10X的一毛一样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Printer - 我GD32E103做从机  你的是F系列吧   两者USB的代码有区别。 F系列跟STM32F10X的一毛一样的应 ...

老哥有联系方式么,向您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有联系方式么,向您请教一下

150 8858 5238  吕 妥耶夫斯基

网友B:
官方应该有usb的例程的吧,参考官方的例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