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到了哪一步了?

楼主(2020-05-22):
现在的超级电容发展的怎么样了 哪位大神科普一下?未来超级电容功率密度可能超过锂电池吗?

网友A:
超级电容功率密度早就超过锂电池了好吧

网友B:
超级电容功率密度早就远超锂电池,但是能量密度远远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超级电容功率密度早就远超锂电池,但是能量密度远远不够。

市面上有很多标着超级电容的产品。我所理解的功率密度是指储能装置的放电功率大小,就SC2020超容来讲,连续电流最大能达100mA,脉冲为200mA,而规格大小接近的CR2025,连续最大电流在5mA,脉冲在15mA,所以超容的功率密度明显大于锂电池。

能量密度我所理解就是单位体积电容量储值大小, 再以CR2025和sc2020举例,相当接近的体积大小,但是SC2020只有15mAh的容量,这还是电容电池有一定的储能特性,反之CR2025容量为150mAh,所以差异巨大。

超级电容在制造生产中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就譬如SC2020,已经在ETC系统OBU单元得到了很好的使用印证,随着科技的发展,它的出现率会更加频繁!

力佳科技  钟先生

网友D:
常规容量有哪些规格

网友E:
超级电容能量密度可以超过锂电池,理论极限与炸药相当;超级电容容量之所以大,是因为介质厚度在原子直径数量级,但极板厚度大大超过这尺度,所还有很多潜力可挖。
要完全挖掘出超级电容能量密度,得只做出原子厚度的极板与介质层才行,原子间被击穿电压就是能禁带宽度,为几伏特,这实际上与化学能储能密度相当了;但目前工艺水平无法工业制成此等电容,不计成本倒是可以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