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40C插拔电脑出现蓝屏现象

楼主(2020-05-22):
请问有没有遇到过CH340C插拔电脑出现蓝屏现象,主要出现在通信后拔掉模块时,想知道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什么系统遇到的问题?以前我用win7时候,插拔有的设备就蓝屏,后来换成win10就没那问题了。可能是电流过大,或者端口短路,不会自动关闭USB供电。

网友B:
是不支持热插拔吧

网友C:
蓝屏就是电脑驱动问题

网友D:
没有关闭接口吗

网友E:
把系统弄崩溃了。

网友F:
看看蓝屏的时候报错是什么呢

网友G:
需要关闭usb设备或者串口设备吧

网友H:
热插拔有问题的。

网友I:
你自己写的驱动程序吗

网友J:
以后结束通信后拔掉模块

网友K:
CH340C插拔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统遇到的问题?以前我用win7时候,插拔有的设备就蓝屏,后来换成win10就没那问题了。可能是电流过大 ...

WIN7的系统,主板比较老,i3的处理器,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蓝屏的时候报错是什么呢

下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CH340C插拔可行吗?

插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目前就一台电脑会这样,其他的电脑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自己写的驱动程序吗

那肯定不是的,驱动肯定是官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热插拔有问题的。

怀疑可能是主板太老的问题

网友L(2020-07-01):
解决了吗?

网友M:
您好,若客户遇到蓝屏问题,一般是由于使用的驱动老旧造成的。需要统一更新为我司最新驱动:http://www.wch.cn/downloads/CH341SER_EXE.html
安装时先点击卸载,然后再安装。版本确认:设备管理器,找到CH340对应的COM口,然后右键,点击“属性”,然后“驱动程序”,确保驱动日期是否为19年及以后的。

网友N(2020-08-12):
和上位机也有点关系,同样的串口模块,有的上位机会,有的上位机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