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在海拔5000米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2020-05-22):
电子元器件在海拔5000米能否正常工作? 设备包含MCU 电流检测器件 ,电阻 、电容 、运放等器件?

网友A:
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不止5000米,远远超过5000公里,没问题。

网友B:
先不说飞机上很多电子元件,就是普通电子产品,你自己坐飞机带到飞机上也能用,只要不干扰到飞机就行。一般民航飞机就很容易高过海拔5000的。

网友C:
海拔对电子器件的影响是大气压力,飞机上的大气压力看情况,也许就是地面的大气压。

网友D:
元器件数据里有使用条件或环境

网友E:
1,散热;
2,绝缘;
3,辐射;
4,其它环境因素

欢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