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现在要生产一批校准卡(EEPROM 24C128+ SCL和SDA两个信号的上...

楼主(2020-05-22):
现在要生产一批校准卡(EEPROM 24C128+ SCL和SDA两个信号的上拉电阻,共三个

元件)这个校准卡是作为产品的配件。跟着产品一起发货。如果批量生产,用烧

录器灌入程序太慢了,有没有一次性可以烧录N个EEPROM的烧录器或者自己设计一

个也可以。请坛友给给给建议,谢谢

网友A:
http://www.programtek.com/product/class/

买量产烧录器或找厂家代工.

网友B:
敢问楼主你有多少产量?

网友C:
既然是校准卡,估计应该是每一台机器的参数不完全相同,所以保存在EEPROM里面的内容应该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应该不能同时烧录的。

网友D:
做一个专用工装,针床+烧写控制器(MCU+PC),校准卡预留四个触点,焊接完成的板子上工装在线烧写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你有多少产量?

哈哈   一次几千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校准卡,估计应该是每一台机器的参数不完全相同,所以保存在EEPROM里面的内容应该也不是完全相同的, ...

同一批次的 是同一个程序

网友E:
这个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个就可以了

谁都知道那样说  你有思路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programtek.com/product/class/

买量产烧录器或找厂家代工.

太贵了

网友E(2020-08-10):
引用 楼主:
谁都知道那样说  你有思路没

我给我们MCU芯片做的离线烧录器思路,   做一个烧录器小板子   上位机通过USB或串口将待烧录程序写入烧录器MCU, -> 烧录器MCU检查到按键按下 -> 将程序写入目标MCU!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给我们MCU芯片做的离线烧录器思路,   做一个烧录器小板子   上位机通过USB或串口将待烧录程序写入烧录 ...

估计10块不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