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断码显示关于底影问题

楼主(2020-05-22):
大佬们,请教一下:在HC32L136K8TA芯片中,由于自带LCD模块,可以很方便驱动LCD断码屏,但是,我在驱动的时候,有底影出现,影响视觉效果,在LCD配置中,bias和duty都是根据屏幕规格书配置,主要是分压是用芯片内部电阻分压,还有就是电路用2节1.5电池供电,没有稳压,所以,在不动电路情况下,有没有办法通过软件调节,使屏幕没有底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说可以通过LCD_CR0的Contrast4位来调整LCD波形幅度吗?好的我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