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ADC+DMA只能第一次检测数据,不知道错在那里。

楼主(2019-11-24):
DMA, TI, ADC, ni, ST
先自己写了,不对,然后网上找了很多也不对都是第一次采样以后就没了,研究了很久不知道错在那里,请帮忙看看。
/**
  * @brief  配置ADC1的工作模式为MDA模式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DC_Config()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使能ADC时钟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ADC结构体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采样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上升沿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TRGO; //外部触发设置为TIM2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12位分辨率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禁用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Upward;//向上扫描0-18通道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OverrunModeCmd(ADC1, ENABLE);                               //使能数据覆盖模式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 ADC_SampleTime_13_5Cycles);               //配置采样通道,采样时间125nS

         /* Convert the ADC1 temperature sensor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1448*/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6 , ADC_SampleTime_13_5Cycles);
                ADC_TempSensorCmd(ENABLE);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使能前校准ADC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EN) == RESET);         //等待ADC1使能完成

    ADC_DMACmd(ADC1, ENABLE);                                       //使能ADC_DMA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配置DMA请求模式为循环模式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开启一次转换(必须)
}
void ADC_DMA_INIT()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时钟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选择DMA1通道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中断使能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优先级设为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复位DMA1_channel1
    DMA_StructInit(&DMA_InitStructure);                            //初始化DMA结构体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0];//缓存数据数组起始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ADC1->DR);//取值的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方向:外设作为数据源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DMA_BUFFER_SIZE;            //DMA缓存数组大小设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地址递增禁用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外设取值大小设置为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数据大小设置为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循环模式,即完成后重新开始覆盖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ISABLE;                           //内存到内存禁用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优先级设置为高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使能DMA中断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_IT_TC);                                //清除一次DMA中断标志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使能DMA1
}

void ADC_TIM2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2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使能TIM2时钟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选择TIM2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TIM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优先级为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复位TIM2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2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TIMBASE结构体

    TIM2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系统时钟,不分频,48M
    TIM2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2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000;                          //每312 uS触发一次中断,开启ADC
    TIM2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1;                      //计数时钟预分频,f=1M,systick=1 uS
    TIM2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0;              //发生0+1次update事件产生中断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2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使能TIM2中断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Updat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 TIM_TRGOSource_Update);           //选择TIM2的update事件更新为触发源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2
}

/**
  * @brief  ADC1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DC1_Init(void)
{
        ADC1_GPIO_Config();
        ADC_Config();
        ADC_DMA_INIT();
        ADC_TIM2_INIT();
}

下面是中断处理

void TIM2_IRQHandler()
{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判断发生update事件中断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清除update事件中断标志
                        GPIOB->ODR ^=GPIO_Pin_15;
    }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RESET );
    if(DMA_GetITStatus(DMA_IT_TC))                      //判断DMA传输完成中断
    {

            ADC_ValueDC[sample_index] = ADC_ConvertedValue[0];
            ADC_ValueTEP[sample_index] = ADC_ConvertedValue[1];

        if(n >= 128)                         //注意防止数组越界导致未知错误
        {
            n = 0;
                                                TIM_Cmd(TIM2, DISABLE);                     //完成周波采样,停止定时器
            DMA_Cmd(DMA1_Channel1, DISABLE);            //完成周波采样,停止DMA
           m = 1;                          //置采样完成标志位
        }
    }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_IT_TC);                   //清除DMA中断标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