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ADC转换的测试

楼主(2020-05-22):
    开始尝试运行厂家提供的ADC例程,共有三个固件库例程,即单通道转换、温度转换和内部1.2V参考电压转换。

    三个例程都分别编译下载测试运行,可以通过串口助手观看测试结果。不过厂家提供的说明文本文件却不敢恭维,三个例程的说明文件一模一样,都是说手动调节电位器可以看到数值变化,可实际上只有第一个例程才对,温度值和内部1.2V参考电压是无法通过手动调节改变数值的。
    这是内部温度数值:

    这是通道0(RV1)的数据,通过调节RV1的阻值,可以看到数值在变化:

    运行厂家的例程当然不是目的,因为板上有三个RV输入,我就想测试三个通道同时转换。多通道转换需要通过DMA获得转换结果,同时初始化时也需要使能相应的通道和设置模式,我查阅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都没有对固件库函数的解释,上官网也没找到固件库手册,固件库中对应的函数中注释少之又少,折腾了一天都没有成功。在此请教各位,要开通多个通道,ADC的初始化应该如何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