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关于带磁芯线圈的交流电阻(不包括电感)

楼主(2020-05-22):
在硅钢磁芯两侧各饶有60匝漆包线(共120匝,都是单层平绕),用阻抗分析仪测量,在2kHz时,交流电阻Rs为3Ω,5kHz时为26.3Ω,10kHz时为58.4Ω,(不是电抗)。请问这些电阻损耗主要来自哪里?如何减小交流电阻?

采用螺线管测试,在13kHz时,发现加磁芯后“交流电阻”变大到100毫欧姆(无磁芯为4毫欧姆),但为什么漆包线“交流电阻”的变化幅度这么大。如果是磁芯损耗,两者之间的数值却是不同。有没有可能是邻进效应?如果采用扁平铜片会不会好点?

网友A:
如果测出的是纯电阻,那就是涡流和磁滞的损耗。换材料。

网友B:
这个“交流电阻”是与铁损(铁芯磁滞和涡流)以及铜损(趋肤效应)相关的等效电阻,其与频率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测量错误,误判了吧。R与f 呈正比,不对勁。X与f 呈正比,蛮符合。
R有集膚效应,但没怎么誇张。 ...

还真是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错误,误判了吧。R与f 呈正比,不对勁。X与f 呈正比,蛮符合。
R有集膚效应,但没怎么誇张。 ...

如图在5.2kHz时Rs是29欧姆,测量应该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交流电阻”是与铁损(铁芯磁滞和涡流)以及铜损(趋肤效应)相关的等效电阻,其与频率有关。
...

我采用过0.5mm×27股和0.1mm×500股的线圈,测出来的“交流电阻”差不多。趋肤效应应该不是主要问题。磁芯损耗也不会这么大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采用过0.5mm×27股和0.1mm×500股的线圈,测出来的“交流电阻”差不多。趋肤效应应该不是主要问题。磁 ...

“磁芯损耗也不会这么大吧。”

这取决于铁磁材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采用过0.5mm×27股和0.1mm×500股的线圈,测出来的“交流电阻”差不多。趋肤效应应该不是主要问题。磁 ...

测相位看到底是电阻还是电感的感抗?我也认为你测出的是电感的感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采用过0.5mm×27股和0.1mm×500股的线圈,测出来的“交流电阻”差不多。趋肤效应应该不是主要问题。磁 ...

不要改变频率,调节圈数,也可以确定到底是电感还是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量错误,误判了吧。R与f 呈正比,不对勁。X与f 呈正比,蛮符合。
R有集膚效应,但没怎么誇张。 ...

对,肯定是测量方法出问题了。

网友A:
你这个是阻抗仪,你的结果是阻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芯损耗也不会这么大吧。”

这取决于铁磁材料。

采用螺线管测试,在13kHz时,发现加磁芯后“交流电阻”变大到100毫欧姆(无磁芯为4毫欧姆),但为什么漆包线“交流电阻”的变化幅度这么大。如果是磁芯损耗,两者之间的数值却是不同。有没有可能是邻进效应?如果采用扁平铜片会不会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用螺线管测试,在13kHz时,发现加磁芯后“交流电阻”变大到100毫欧姆(无磁芯为4毫欧姆),但为什么漆 ...

“采用螺线管测试,在13kHz时,发现加磁芯后“交流电阻”变大到100毫欧姆(无磁芯为4毫欧姆)”

显然由铁损(磁芯损耗)所致,应该与邻近效应没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螺线管测试,在13kHz时,发现加磁芯后“交流电阻”变大到100毫欧姆(无磁芯为4毫欧姆)”

显然由 ...

但为什么数值差那么多,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减小磁芯的尺寸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阻抗仪,你的结果是阻抗吧

阻抗仪也可以测电阻的,电阻是Rs,感抗是X,测的的感抗更大,我只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芯损耗也不会这么大吧。”

这取决于铁磁材料。

在10kHz内采用0.2mm硅钢片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磁芯材料还能有化吗?

楼主:
这个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E:
这个大电感  哈哈

网友F: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论坛上搞不定。

这个版块有几个同志,看见人家说理论就骂,所以给个公式和曲线,安全撤退。

网友G:
硅钢片,适用于50~200Hz,你测试的频率太高了,这时候损耗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