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M3脉冲计数问题:TIM3通道3输出PWM,TIM3通道2计算脉冲频率

楼主(2019-11-24):
想做小车测速,要用TIM3计算脉冲个数

现在我用学习板弄的时候,用TIM3通道3输出PWM方波模拟测速器。

然后我想用TIM3的通道2计算脉冲。

发现通道3输出方波不对。而单独使用通道3时候,通道3输出的方波是符合配置要求的。

那么问题来了,在同一个定时器上,一个通道产生方波。一个计算频率,这样做行不行?

void TIM3_CH3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打开TIM3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TIM3 , ENABLE );
        //开启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

        //选择GPIOB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复用TIM3_CH3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IO输出速度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初始化GPIOB0
        GPIO_Init( GPIOB , &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TIM3_CH2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

        //选择GPIOA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初始化GPIOA7
        GPIO_Init( 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TIM3_PWM3_Output( uint16_t TIM_Period_x , uint16_t CCRx_Val )
{
        //定时器基础配置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输出比较器配置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初始化分频时钟基础配置******************
        //当定时器从0计数到999,即为1000次,为一个定时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 TIM_Period_x - 1 );
        //设置预分频:不预分频,即72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向上计数模式//TIM_CounterMode_Down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初始化基础配置
        TIM_TimeBaseInit( TIM3 , &TIM_TimeBaseStructure );

        //********************配置PWM1跳变阀值,使能PWM等********************
        //配置为PWM1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1_Val时为高电平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打开通道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设置跳变阀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x_Val ;
        //初始化通道3
        TIM_OC3Init( TIM3 , &TIM_OCInitStructure );
        //配置比较寄存器TIM_CCR预装载
        TIM_OC3PreloadConfig( TIM3 , TIM_OCPreload_Enable );

        //使能TIM3自动重载ARR
        TIM_ARRPreloadConfig( TIM3 , ENABLE );
        //使能定时器TIM3
        TIM_Cmd( TIM3 , ENABLE );

}

void TIM3_PWM2_Input(void)
{

        //设置时钟基准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定义TIM3捕足结构体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初始化分频时钟基础配置******************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计数上限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设置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设置计数方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初始化BASE
        TIM_TimeBaseInit( TIM3 , &TIM_TimeBaseStructure );

        //*****************配置PWM捕捉通道、模式等******************
        //设置TIM中断通道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设置捕获方式为下降沿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设置是否使用交叉触发?直接触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设置计数方式,捕抓每一个触发,类似设置分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设置输入比较滤波器,参数 0x00~0x0f之间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8;

        //初始化TIM3配置
        TIM_ICInit( TIM3 , &TIM_ICInitStructure );
        //打开中断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CC2, ENABLE);

}

void TIM3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3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3_Config(void)
{

        TIM3_CH3_GPIO_Config();
        TIM3_CH2_GPIO_Config();

        TIM3_PWM3_Output( 1000 , 500 );
        TIM3_PWM2_Input();          //注释掉就没事。这个问题怎么破

        TIM3_NVIC_Config();
}

int main(void)
{

        TIM3_Config();

        while(1)
        {

        }

}

代码已附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