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這个程序,驱动TFT2.4的显示屏,不知道为什么驱动不了

楼主(2019-11-24):
/*
        *接线:相对应的数据线,D0~D15: PD 14 15 0 1,PE 7 8 9 10 11 12 13 14 15,PD 8 9 10
        *                                CS - PG12 ; RS - PF0 ; WR - PD5 ; RD - PD4 ; LED_A(背光) - PA1;
        *
        *
        *    RS :控制寄存器/数据寄存器选择(低电平选择控制寄存器)
        *    CS :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    WR : 写信号,低电平有效
        *    RD : 读信号,低电平有效
  ******************************************************************************
  */

/* ----------------------------------------------------------------------------*/

#include "TFT9325.h"

uint16_t GPIO_16;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简单的延时函数
{
        for(; nCount != 0; nCount--);
}

/*****************初始化TFT引脚******************/
/**
  * @brief  初始化驱动TFT驱动芯片所需要的引脚
  * @param
  * @retval
  */
void TFT_GPIO_Config()
{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GPIOBEFG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F|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初始化D4 D5 为读 和 写

                                /*选择要控制的GPIOB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LCD背光控制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12 为片选信号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F0 为复位信号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相对应的数据线,FSMC-D0~D15: PD 14 15 0 1,PE 7 8 9 10 11 12 13 14 15,PD 8 9 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4;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4);

//                                GPIO_16=0x8001;
//                                GPIO_PIN_SET();
}

void TFT_Config(void)
{
        /* 开背光 */
        LED_A_SET;
        CS_SET;
        Delay(0x0f);
        Write_cmd_data(0x0001,0x0100);//源扫描设置ss=0;输出方向的移动方向是从s1到s720
        Write_cmd_data(0x0002,0x0700);
        Write_cmd_data(0x0003,0x1030);
        Write_cmd_data(0x0004,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08,0x0207);
        Write_cmd_data(0x0009,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10,0x1290);
        Write_cmd_data(0x0011,0x0227);
        Write_cmd_data(0x0012,0x001d);
        Write_cmd_data(0x0013,0x1500);
        Write_cmd_data(0x0029,0x0018);
        Write_cmd_data(0x002B,0x000D);
                //伽马校正
        Write_cmd_data(0x0030,0x0004);
        Write_cmd_data(0x0031,0x0307);
        Write_cmd_data(0x0032,0x0002);//0006
        Write_cmd_data(0x0035,0x0206);
        Write_cmd_data(0x0036,0x0408);
        Write_cmd_data(0x0037,0x0507);
        Write_cmd_data(0x0038,0x0204);//0200
        Write_cmd_data(0x0039,0x0707);
        Write_cmd_data(0x003C,0x0405);//0504
        Write_cmd_data(0x003D,0x0F02);

        //窗口设置
        Write_cmd_data(0x0050,0x0000);//水平起始位置
        Write_cmd_data(0x0051,0x00EF);//水平终止位置
        Write_cmd_data(0x0052,0x0000);//垂直起始位置
        Write_cmd_data(0x0053,0x013F);//垂直终止位置

        Write_cmd_data(0x0060,0xA700);//门扫描设置,GS=1:从G320扫描到G1,320线
        Write_cmd_data(0x0061,0x0001);
        Write_cmd_data(0x006A,0x0000);
        //
        Write_cmd_data(0x0080,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1,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2,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3,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4,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5,0x0000);
        //
        Write_cmd_data(0x0090,0x0010);
        Write_cmd_data(0x0092,0x0600);
        Write_cmd_data(0x0093,0x0003);
        Write_cmd_data(0x0095,0x0110);
        Write_cmd_data(0x0097,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98,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07,0x0133);

}
//===============================================================
//设置窗口
//入口参数: x0 y0,为显示窗口左上角坐标;x1,y1为显示窗口右下角坐标。
//出口参数: 无
//说明:该函数设置TFT模块的显示窗口。
void TFT_SetWindow(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int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int y1)
{
        Write_cmd_data(WINDOW_XADDR_START,x0);//水平起始位置
        Write_cmd_data(WINDOW_XADDR_END,x1);//水平终止位置
        Write_cmd_data(WINDOW_YADDR_START,y0);//垂直起始位置
        Write_cmd_data(WINDOW_YADDR_END,y1);//垂直终止位置
        Write_cmd_data(GRAM_XADDR,x0);//设置X坐标位置
        Write_cmd_data(GRAM_YADDR,y0);//设置Y坐标位置
        Write_cmd(0x0022);//LCD_WriteCMD(GRAMWR);
}
//===============================================================
//设定当前显示坐标
//入口参数: x,y为当前显示坐标。
//出口参数: 无
//说明:本函数实际上是LCD_setwindow函数的一个特例,显示窗口为最小,仅是一个像素点。
void TFT_Set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int y)
{
        TFT_SetWindow(x,y,x,y);
}
/*****************写命令******************/

/**
  * @brief  向芯片内写入命令
  * @param
  * @retval
  */

void Write_cmd(uint16_t cmd)
{
        CS_CLR;
        Delay(0xFF);
        RS_CLR;
        Delay(0xFF);
        GPIO_16=cmd;
        Delay(0xFF);
        GPIO_PIN_SET();
        Delay(0xFF);
        WR_CLR;
        Delay(0xFF);
        WR_SET;
        Delay(0xFF);
        CS_SET;

}
/*****************写数据******************/

/**
  * @brief  向芯片内写入数据
  * @param
  * @retval
  */
void Write_data(uint16_t dat)
{
        CS_CLR;
        Delay(0xFF);
        RS_SET;
        Delay(0xFF);
        GPIO_16=dat;
        Delay(0xFF);
        GPIO_PIN_SET();
        Delay(0xFF);
        WR_CLR;
        Delay(0xFF);
        WR_SET;
        Delay(0xFF);
        CS_SET;
        Delay(0xFF);

}
/*****************写命令数据******************/

/**
  * @brief  向芯片内写入数据
  * @param
  * @retval
  */
void Write_cmd_data(uint16_t cmd, uint16_t dat)
{
        Write_cmd(cmd);
        Delay(0xFF);
        Write_data(dat);
        Delay(0xFF);
}

/*****************把16个引脚转换成一个16位二进制数******************/

/**
  * @brief  把16个IO口统一赋值
  * @param
  * @retval
  */
void GPIO_PIN_SET(void)
{
        uint16_t tmp;
        tmp=GPIO_16;

        //低0
        if((tmp)&&0x0001)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5);
                Delay(0XFF);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5);
                Delay(0XFF);
        }
        //1
                if((tmp=tmp>>1)&&0x0001)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
                Delay(0XFF);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
                Delay(0XFF);
        }
        //2
        if((tmp=tmp>>1)&&0x0001)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8);
                Delay(0XFF);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8);
                Delay(0XFF);
        }

        //3
        if((tmp=tmp>>1)&&0x0001)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0);
                Delay(0XFF);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0);
                Delay(0XFF);
        }
        //4
        if((tmp=tmp>>1)&&0x0001)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2);
                Delay(0XFF);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2);
                Delay(0XFF);
        }
        //5
        if((tmp=tmp>>1)&&0x0001)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4);
                Delay(0XFF);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4);
                Delay(0XFF);
        }
        //6
        if((tmp=tmp>>1)&&0x0001)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8);
                Delay(0XFF);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8);
                Delay(0XFF);
        }
        //7
        if((tmp=tmp>>1)&&0x0001)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0);
                Delay(0XFF);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0);
                Delay(0XFF);
        }

        //8
        if((tmp=tmp>>1)&&0x0001)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4);
                Delay(0XFF);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4);
                Delay(0XFF);
        }
        //9
        if((tmp=tmp>>1)&&0x0001)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0);
                Delay(0XFF);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0);
                Delay(0XFF);
        }
        //10
        if((tmp=tmp>>1)&&0x0001)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7);
                Delay(0XFF);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7);
                Delay(0XFF);
        }
        //11
        if((tmp=tmp>>1)&&0x0001)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9);
                Delay(0XFF);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9);
                Delay(0XFF);
        }
        //12
        if((tmp=tmp>>1)&&0x0001)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1);
                Delay(0XFF);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1);
                Delay(0XFF);
        }
        //13
        if((tmp=tmp>>1)&&0x0001)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3);
                Delay(0XFF);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3);
                Delay(0XFF);
        }
        //14
        if((tmp=tmp>>1)&&0x0001)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5);
                Delay(0XFF);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5);
                Delay(0XFF);
        }
        //15
        if((tmp=tmp>>1)&&0x0001)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9);
                Delay(0XFF);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9);
                Delay(0XFF);
        }

}

/************************************
清屏
入口参数: b_color是背景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使用背景颜色清除TFT模块屏幕的全部显示内容。在调用這个函数是无效
*************************************/
void GUI_clearscreen(uint16_t b_color)
{
        uint16_t i,j;
        TFT_SetWindow(0,0,240,320);

        for (i=0;i<320;i++)
        {
                for(j=0;j<240;j++)
                        {
                                Write_data(b_color);
                        }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