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都不明白,求指教

楼主(2019-11-25):
对于 GPIO 端口,每个端口有 16 个引脚,每个引脚的模式由寄存器的
4 个位控制,每 4 位又分为两位控制引脚配置(CNFy[1:0]),另外两位控制引脚的模式及
最高速度(MODEy[1:0]),其中 y 表示第 y 个引脚。这个表是 GPIOx_CRH 寄存器的说
明,配置 GPIO 引脚模式的一共有两个寄存器,CRH 是高寄存器,用来配置高 8 位引脚 :
pin8 ~ pin15 ;还有一个称为 CRL 寄存器,如果我们要配置 pin0 ~ pin7 引脚,则要在寄
存器 CRL 中进行配置
举例说明对 CRH 寄存器的配置 :当将 GPIOx_CRH 寄存器的第 28 至 29 位设置为参
数“11”,并将第 30 至 31 位设置为参数“00”时,则把 x 端口第 15 个引脚 的模式配置
成了“输出的最大速度为 50MHz 的通用推挽输出模式”,其他引脚可通过其 GPIOx_CRH
或 GPIOx_CRL 的其他寄存器位来配置,这里的 x 是指端口 GPIOA 或 GPIOB,取决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