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求助芯圣OTP烧录器的问题

楼主(2020-05-23):
芯圣PM18烧录器安装驱动后,无法启动错误代码10,新版和旧版驱动都装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没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装驱动

驱动已经安装了,这设备在win10可以用,在win7安装就成这样了!用不了

网友B:
奇怪,一般不应该是win7可以,win10不可以吗?装旧版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