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头疼的MM32LINK CDC

楼主(2020-05-23):
今天测试MM32 eMiniBoard自带的CDC功能,发现坑实在是太多。
1.本人使用的是win8.1。按照文档《qs_MM32-LINK_V1.1.pdf》是不需要安装USB驱动的。
可实际上只有MM32-LINK可以自动识别,但是其CDC出现黄色感叹号。
于是只能仿照文档《MM32 USB驱动在Win7下安装失败的解决方法_ver.1.0.pdf》的处理方法安装驱动。
本以为可以使用串口了,可下了一份串口发送的程序到MM32 eMiniBoard后,PC端无任何反应。
无奈呀。。。。。。
看到有网友在win10上可以运行,于是只能在win10上测试。
2.win10的版本是version_1909,算比较新的系统了。接上MM32 LINK后,可以自动识别了,不需要安装驱动。
运行之前的程序,可以接收到数据了,可是居然会丢失字符。。。。。。
换一个调试助手,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只能说将就着用用。估计是MM32LINK固件里的CDC部分没写好,一是缓冲区小了;二是没有及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导致字符被覆盖。个人感觉第二条的可能性较大。建议厂家优化这方面的程序。同时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win8.1不能识别CDC的驱动。
3.测试接收
下载MM32L0xx_n_Lib_Samples_V1.20_SC\MM32L073PF_MiniBoard_libReg\MBL073PF_n_lib\UART\UART_Print_NVIC至板子中,不能返回任何数据。

网友A:
接收注意一个二极管反了,不然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注意一个二极管反了,不然接收不到数据

看了这个原理图我也是无语了。多谢提醒。

原理图是正确的,二极管的方向也是正确的。

网友B:
我的虚拟串口不能用,能看到但是不能收发数据,外接的USB转串口模块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虚拟串口不能用,能看到但是不能收发数据,外接的USB转串口模块没问题 ...

估计是驱动的问题。我也是换了系统后才能收数据。

网友C:
数据正常啊,我也没看到丢失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