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SM干扰和GPS信号弱的问题

楼主:
方案使用的移远的MC20模块。
在打电话的时候扬声器会产生很强烈的啸叫,当扬声器距离麦克风较远时,啸叫消失,去掉麦克风,也不会产生啸叫,麦克风与GSM天线距离特别近,基于这些信息是否可以判断是GSM对麦克风产生了干扰,导致啸叫的。如果是的话,有没有什么解决思路呢。

还有因项目对尺寸限制比较大,MC20的GPS天线选择的无源贴片陶瓷天线,实测搜不到卫星,有没有什么解决思路。
十分感谢!

图为MC20部分的PCB图,缺口处为麦克风,上部为GSM天线,左侧是GPS天线,灰色为MC20。

网友A(2020-05-27):
这个问题好像和天线没有关系吧

网友B:
重新布局吧pcb,天线可以用贴装在设备外壳上的天线,pcb板子上留一个I-pex座子就可以

网友C(2020-09-28):
声音自激,不是信号干扰。GPS信号弱调一下GPS阻抗匹配

网友D:
这是扬声器与MIC间声音耦合导致的啸叫,尽量拉远二者的距离,或用强指向性MIC等,避免声音耦合即可消除啸叫。

网友D:
GPS搜不到星,说明系统本底噪声太大,电路和PCB设计不良。可以先用带放大器的有源GPS天线试试,最好改进设计。

网友E(2021-04-07):
可以的话,给MIC那里增加个屏蔽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