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nvoton MS51BA9不能仿真

楼主:
如图提示,重新安装Keil也不行

网友A(2020-05-24):
你安装新版本啊,你这个老版本不这次。安装最新版。

网友A:
这个报错提示都说清楚了,大哥。。版本太老,你怎么还V4呢,好几年前都V5了。

网友B:
升级到最新版试试看,看这个界面好像是win XP系统啊,不知道能否安装最新版的Keil

网友C:
升级后如何了

网友D:
V4好多年前的版本了,肯定不支持这个新的MCU

网友E:
51一般都不能仿真吧s

网友:
要安装新版本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