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停止模式下用外部事件唤醒出现个问题

楼主(2020-05-23):
用一个按键设置成EXTI_Mode_Event模式来唤醒,现在问题是如果进入停止模式前按下该按键产生了一个事件,接着就没法进入了,需要再次运行停止模式的代码才行。看手册说进入停止模式前需要清除所有EXTI请求位,但我用了EXTI_ClearITPendingBit()和EXTI_ClearFlag()都没用。另外,用中断模式是没问题,因为在中断里清除了标志位,用RTC闹钟设置成事件模式也没问题。
那按键的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停止模式前,按按键不要去处理唤醒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止模式前,按按键不要去处理唤醒就可以了吧

不太明白。我是用另一个按键来进入停止模式的,唤醒是单独一个键,不冲突啊。

网友B:
会不会还是你配置代码逻辑方面哪里有问题? 用事件唤醒的话需要配置事件屏蔽寄存器。

● 配置个事件线的屏蔽位(EXTI_EMR)
● 配置事件线的触发选择位(EXTI_RTSR和EXTI_FTS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还是你配置代码逻辑方面哪里有问题? 用事件唤醒的话需要配置事件屏蔽寄存器。

● 配置个事件线的屏 ...

配置代码有问题吗?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 GPIO_PinSource2);

        EXTI_DeIni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2; //中断线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Event; //使用事件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网友C:
这属于中断吗

楼主:
stm32的中断是在事件的基础上加上中断控制吧,有中断产生一定是有事件,但有事件不一定能产生中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m32的中断是在事件的基础上加上中断控制吧,有中断产生一定是有事件,但有事件不一定能产生中断 ...

好吧,STM32搞的太深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