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407的SRAM192K,是32位的吗?

楼主(2020-05-23):
如题,刚开始学STM,以前用51、AVR,只知道407的SRAM192K,不知道是多少位,我想应该是32位,特证实一下。
如果是32位,那么char、int、long还是8、16、32位吗?

网友A:
大小都是按字节定义的,
char占一个字节,int占4个字节。。。

网友B:
TM32F407 可以 16 位并口连接 SRAM,  但不支持 32 位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