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这行代码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0-05-23):
uint8_t cmd   uint16_t Data
Send_Data = ((((uint16_t)cmd & 15) << 12) | (Data & 4095));

网友A:
Send_Data是16位的“复合型”变量,它的高4位是‘命令’,低12位是‘数据’。
cmd&15 和 Data&4095 都是为了确保数据不要超范围。
因为‘命令’在高4位,所以需要 <<12

网友B:
简单的组合而已,也可以说是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nd_Data是16位的“复合型”变量,它的高4位是‘命令’,低12位是‘数据’。
cmd&15 和 Data&4095 都是为了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