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CDC串口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0-05-23):
做串口实验(UART_Print_NVIC)发现:仅能输出而且输入无反应:
查看电路发现:
调试电路连接串口部分:
主板电路串口部分:
发先两个芯片PA9和PA9相连,PA10和PA10相连。后来查手册发现:对应串口的TXD和RXD两个引脚通过不同的复用配置
可以调换。那既然这样设置,为啥还要加什么二极管呢,对于电阻的阻值的设定也很不理解,毕竟我是小白了。
去掉二极管,短接,重新烧写,打开串口,然后竟然好了,一头雾水。板子硬件上设置在严谨些就更好了。

网友A:
二极管的作用是防止串口漏电,不过原理图上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