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2、开发板按键及蜂鸣器评测

楼主(2020-05-23):
上午写了开发板的环境搭建和开箱评测,中午调试了下板卡上的Key和Buzzer,想着先把板卡上的资源都测试下,下面看这部分:
1、Key部分先看了例程,例程这部分按键程序很简单,自己测试了下例程的按键,到也没发现误按的情况,比我想象中好用些,不过Key部分我也自己的处理方式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KeyEnable;
        unsigned char KeyValue;
        unsigned char EnableContinue;
        unsigned char ValidFlag;
        unsigned char Counter1;
}s_Key;
extern s_Key sKey[KEY_TOTALNUM];
上面这个结构体是我经常使用的,很多项目上也用过,好用,这次也不例外,将这部分代码移植上去,在sKey[KEY_TOTALNUM]中就可以查看Key的状态
2、板载有蜂鸣器,这部分准备用蜂鸣器实现一首很简单的歌曲,网上红尘情歌的谱比较多,这里也选择这首歌,省的自己再进行谱子的转化
u8 music[]={    5,5,6,8,7,6,5,6,13,13,
                5,5,6,8,7,6,5,3,13,13,
                2,2,3,5,3,5,6,3,2,1,
                6,6,5,6,5,3,6,5,13,13,

                5,5,6,8,7,6,5,6,13,13,
                5,5,6,8,7,6,5,3,13,13,
                2,2,3,5,3,5,6,3,2,1,
                6,6,5,6,5,3,6,1,

                13,8,9,10,10,9,8,10,9,8,6,
                13,6,8,9,9,8,6,9,8,6,5,
                13,2,3,5,5,3,5,5,6,8,7,6,
                6,10,9,9,8,6,5,6,8};

u8 time[] = {   2,4,2,2,2,2,2,8,4,4,
                2,4,2,2,2,2,2,8,4,4,
                2,4,2,4,2,2,4,2,2,8,
                2,4,2,2,2,2,2,8,4,4,

                2,4,2,2,2,2,2,8,4,4,
                2,4,2,2,2,2,2,8,4,4,
                2,4,2,4,2,2,4,2,2,8,
                2,4,2,2,2,2,2,8,

                4,2,2,2,4,2,2,2,2,2,8,
                4,2,2,2,4,2,2,2,2,2,8,
                4,2,2,2,4,2,2,5,2,6,2,4,
                2,2,2,4,2,4,2,2,12};
  1. const uint16_t tone[]     = {247,262,294,330,349,392,440,494,523,587,659,698,784,1000};
  2. const uint16_t tonetime[] = {8097,7633,6802,6060,5076,5102,4545,4048,3824,3407,3034,2865,2550,2000};   //0.5us

tone中为对应的频率,为了简单我将频率转变为tonetime中的时间,单位0.5us

3、由于蜂鸣器连接了A8 pin  为TIM1的复用输出pin,所以这里配置TIM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_8, GPIO_AF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P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上面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这个刚开始忘了,结果  哈哈。。。
定时器部分直接贴code,和STM32差不多,没啥好说的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rescale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Updat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Init);
//    TIM_OCInitStructInit.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Ini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Ini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Init.TIM_Pulse = 0;
//    TIM_OCInitStructIni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Ini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Init);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下面实现调频率
void Buzzer_Set_Freq(u16 Period)
{
         TIM_SetAutoreload(TIM1,Period);
   TIM_SetCompare1(TIM1,Period/2);
}
下面开启关闭定时器,实现蜂鸣器发声
  1. void Buzzer_Set_En(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2. {
  3.     TIM_Cmd(TIM1, NewState);
  4. }
准备工作结束,下面就是播放控制,先看下控制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PlayFlag;
  unsigned char CurrentPlayFlag;
  unsigned char PlayStep;
  unsigned char MusicNum;
  unsigned char ToneCount;
  unsigned char ToneNumCount;
}_sPlayMusic;
蜂鸣在函数PlayMusic函数中实现,次函数由定时调度器调用,我这里是100ms调用一次,code如下
void PlayMusic(void)
{
   unsigned int tonetemp;

  switch(sPlayMusic.PlayStep)
    {
      case PLAYSTEP1:
        if(TRUE == sPlayMusic.PlayFlag)
        {
          //Buzzer_Set_Freq(tone[14-music[sPlayMusic.ToneNumCount]]);
          Buzzer_Set_Freq(tonetime[music[sPlayMusic.ToneNumCount]]);
          Buzzer_Set_En(ENABLE);
          sPlayMusic.PlayStep = PLAYSTEP2;
        }
        break;

      case PLAYSTEP2:
        if(sPlayMusic.ToneNumCount < sizeof(music)/sizeof(u8))
        {
          sPlayMusic.ToneCount++;
          if(sPlayMusic.ToneCount >= time[sPlayMusic.ToneNumCount])
          {
            sPlayMusic.ToneCount =0;
            sPlayMusic.ToneNumCount++;
            //Buzzer_Set_Freq(tone[14-music[sPlayMusic.ToneNumCount]]);
            tonetemp = tonetime[music[sPlayMusic.ToneNumCount]];
            if(tonetemp <= 2000) Buzzer_Set_En(DISABLE);
            else {
              Buzzer_Set_Freq(tonetemp);
              Buzzer_Set_En(ENABLE);
            }
          }
        }
        else{
          sPlayMusic.PlayStep = PLAYSTEP3;
          Buzzer_Set_En(DISABLE);
        }
        break;

      case PLAYSTEP3:
          sPlayMusic.PlayFlag = FALSE;
          sPlayMusic.CurrentPlayFlag = FALSE;
          sPlayMusic.MusicNum = 0;
          sPlayMusic.ToneCount = 0;
          sPlayMusic.ToneNumCount = 0;
          sPlayMusic.PlayStep = PLAYSTEP1;
        break;
    }
}
然后在主函数中,当检测到Key2按下时,设置sPlayMusic.PlayFlag = TRUE; 即可,蜂鸣器开始演奏,目前程序没有实现演奏过程中停止演奏,演奏结束后,重新按键可以二次演奏。
截止目前,LED和蜂鸣器部分测试基本结束。附件有烧写的Hex文件,按Key2即可演奏红尘情歌,频率没有认真调试,也不是正式产品,效果还行,该有的功能基本都实现了。

Buzzer

网友A(2023-09-18):
楼主能把源代码打包发出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