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480只有512K可惜了

楼主(2020-05-23):
做个UI,字库就不够了

网友A:
可增加SRAM芯片

网友B:
外挂片W25Q16

网友C:
是的,所以用到的字库就弄,用不到的就算了。

网友D:
487有2.5M的

网友D:
其实可以用个专门的字库芯片

网友E:
支持spim,四线的可以直接读取甚至执行的外扩spiflash,所以rom空间不是问题,我倒是更希望spim可以直接支持spi ram,但是看上去似乎没有这方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