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A4K定时器问题

楼主(2020-05-23):
50HZ的信号从INT0口方波输入,在中断中启动定时器检测方波平率,计算出来频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为什么采集出来的频率变化大,可以从49.94变化到50.12,晶振为外部22.1184M,是外部晶振不够稳定吗?晶振上电容一般用多大

楼主: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需要数字滤波

楼主:
已经是20次的平均值了,要去头掐尾啊,这样应该也不行的,变化是没有规律的,可能是3-5分钟显示49.6-50.2,过后可能会变成50.2-50.8,而且不好占用太长时间,一些算法比时长就没考虑

网友B:
启动外部中断前,先清标志位,避免之前的状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