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滴答延时的问题

楼主(2020-05-23):
自建了一个工程,使用了MM32L073PF_MiniBoard_libReg里的文件,然后问题出来了,库的滴答延时正常,自建的工程滴答延时变慢了,除了了使用keil里的core 和启动文件其他文件没有改动。

使用KEIL里的CORE出问题,用官网给的core正常。那里的问题

网友A:
在使用KEIL的CMSIS配置Start文件时, 会选用MM32L0xx 的Package包中自带的startup_MM32L0xx.s文件;
在该文件中有如下两行与官网的包不一样:KEIL pack的startup_MM32L0xx.s文件
                 ;LDR     R0, =SystemInit        //未调用SystemInit , 默认使用HSI 8M
                 ;BLX     R0
//---------------------------------------------------
官网的startup_MM32L0xx.s文件
                 LDR     R0, =SystemInit           //调用了SystemInit 初始化为48M
                 BLX     R0

//---------------------------------------------------

如上是导致systick不一样的原因;

cmsis_config

cmsis_config

谢谢大佬解惑。

网友A:
如附件为,在压缩包中修改了MM32L073PF_eMiniBoard.zip\USER\RTE\Device\MM32L073PF\startup_MM32L0xx.s的工程.

修改.s文件

网友B:
应该是时钟选择问题,官方选择的是内部时钟

网友C:
个人观点,我不认同官方代码库的风格和方法。因为需要大量的支持和维护工作,还得不到很好的体验性。

@WAMCNCN :是的,好像是的
这个风格看上去像原子的,也不知道是原子自己的,还是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