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请教,单片机仿真,现在用啥软件?

楼主(2020-05-24):
请教,单片机仿真,现在用啥软件?
比如,STM32F429的仿真。

谢谢!

网友A:
proteus最新版好像支持f4,但建议远离软件仿真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us最新版好像支持f4,但建议远离软件仿真单片机

“建议远离软件仿真单片机”
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建议远离软件仿真单片机”
什么意思?没看懂

搞几次项目后,就可以用proteus偷懒了。仿真是要知道弊端。搞了项目,你就发现仿真和现实的差别。
事实上proteus可以用来偷懒。

网友C:
proteus适合学生用。

网友D:
F系列的芯片,套路都差不多的,熟悉了一个芯片,其他芯片就也差不多懂了。
现在核心板也不贵,直接买一块吧。

网友E:
真实的单片机运行起来还各种出乎意料的情况出现,何况软件仿真的,现在某创打个板5块包邮了,还折腾软件仿真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