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输出PWM、修改占空比、需要重新使能通道的问题

楼主(2020-05-24):
程序中使用TIM3的通道一输出PWM波形,先对TIM3初始化(由STM32CUBE自动生成代码):

/* TIM3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TIM3_Init(void)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htim3.Instance = TIM3;

  htim3.Init.Prescaler = 480-1;

  htim3.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3.Init.Period = 2000-1;                       // --------------------- (1)

  htim3.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3.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3)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3,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f (HAL_TIM_PWM_Init(&htim3)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3, &sMaster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1000-1;          // ------------------ (2)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3,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 (3)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HAL_TIM_MspPostInit(&htim3);

}

楼主:
上面代码同时对通道一也进行了初始化,波形的周期为2000(单位:TIM的计数单位),高电平时间为1000,此时占空比为50%。

初始化完成后,调用PWM的“启动”函数

         HAL_TIM_PWM_Start(&htim3, TIM_CHANNEL_1);    // ------- (4)

在通道一的管脚上可以看到PWM。

楼主:
之后,为了在程序中实时修改占空比,只需要修改上面sConfigOC.Pulse的数值,编写函数如下:

/* Modify duty cycle */

void ZP_TIM3_SetPulse(uint32_t dwPulse)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dwPulse;                          //>=1;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high voltage to light led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3,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5)

}

楼主:
但调用 ZP_TIM3_SetPulse()之后,PWM无波形输出了。跟踪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它调用了 TIM_OC1_SetConfig():

/**

  * @brief  Time Ouput Compare 1 configuration

  * @param  TIMx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OC_Config The ouput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TIM_OC1_SetConfig(TIM_TypeDef *TIMx, TIM_OC_InitTypeDef *OC_Config)  // ------ (6)

{

  uint32_t tmpccmrx = 0U;

  uint32_t tmpccer = 0U;

  uint32_t tmpcr2 = 0U;

  /* Disable the Channel 1: Reset the CC1E Bit */

  TIMx->CCER &= ~TIM_CCER_CC1E;          // ----------------- (7)

  ......

}

楼主:
此函数内部执行了“关闭通道一”的操作,所以PWM没有输出了。

因此,在上面(5)处,重新执行PWM“启动”函数

        HAL_TIM_PWM_Start(&htim3, TIM_CHANNEL_1);

PWM可以正常输出了。

楼主:
小结:每次更改PWM占空比后,都需要再调用一次PWM启动函数 HAL_TIM_PWM_Start()。

楼主:
作者:海东青电子
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958e1f41f59b
来源:简书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A:
好像直接改寄存器就行

网友B: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1,1000);

网友C:
正好用的上

网友D:
代码非常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