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UM0482_STM8_128评估板硬件使用手册

楼主(2020-05-24):
介绍
STM8S2xx评估板STM8/128-
EVAL被设计成一个完整的发展
意法半导体STM8核心平台-
基于STM8S2xx微控制器
兼容CAN2.0A/B接口,I 2 C,SPI,两个
带智能卡、IrDA和LIN的UART通道
支持,内部2K字节数据闪存和
128千字节代码闪存,支持SWIM调试。

楼主:
硬件布局和配置
STM8/128-EVAL评估板是围绕STM8S2xx微控制器设计的
80引脚TQFP封装。硬件框图图2说明了这种连接
STM8S2xx和外设(液晶显示器、I 2 C EEPROM、通用异步收发器、红外探测器、LIN、音频、CAN
总线、智能卡、MicroSD卡和电机控制器),图3将帮助您找到它们
实际评估板上的功能。
图2。硬件框图

楼主:
图3。STM8/128-EVAL评估板顶部布局

1.RV1连接到AIN9,而不是丝网上提到的AIN8。 2.CN13和CN15对应于UART1和UART3,而不是丝网上提到的USART1和USART2。

楼主:
图4。STM8/128-EVAL评估板底部布局

楼主:
1.1电源
STM8/128-EVAL评估板由5 V DC电源供电
并由PolyZen(自动重新武装保险丝)U2保护,防止错误的电源插件
事件。可以将评估板配置为使用以下任何来源
电源。
● 5 V DC电源适配器连接到CN6,电路板上的电源插座(丝绸上的PSU
电源装置的屏幕)。
●来自CN5和CN1的5 V DC电源,子板的延伸连接器
(DTB代表丝印上的子板)。
通过设置相关跳线JP3和JP2来配置电源,如中所述
表1。
当STM8/128-EVAL评估板由5V电源供电时,发光二极管LD5点亮
当3.3 V电源调节器U3存在时,LD6也点亮。
1.2时钟源
STM8/128-EVAL评估板提供一个时钟源,用于STM8S2xx:
● X1,24 MHz晶振,带STM8S2xx微控制器插座
当使用内部RC时钟时,它可以从插座中移除。

楼主:
1.3复位源
STM8/128-EVAL评估板的复位信号为低电平有效,复位源
包括:
●复位按钮B1
●连接器CN4的调试工具
CN5子板
STM8S2XX的复位引脚PA0通过以下方式连接到复位按钮B1或GND
按照表2所述设置跳线JP1。

楼主:
1.4音频
STM8/128-EVAL评估板支持录音和回放。这
可以通过设置跳线JP4和JP5来禁用或启用。音频音量可以是
使用电位计RV2进行调节,同时可以调节麦克风放大器增益
使用电位计RV3。
蜂鸣器功能引脚PD4通过JP14跳线连接到扬声器,该跳线可以是
用于选择STM8S2xx的信号源、蜂鸣器或脉宽调制输出。
表2。重置相关跳线
跳线描述
JP1
当JP1如图所示设置时,PA0连接到GND。它已经习惯了
当STice连接到时,将复位引脚保持在低电平
董事会。
当JP1如图所示设置时,PA0连接到复位按钮。
这是默认设置。
1 2 3
1 2 3
表3。音频相关跳线

楼主:
1.5英寸2摄氏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一个64位I 2 C EEPROM连接到STM8S2xx的I 2 C端口。写保护可以是
通过设置跳线JP8使能。

楼主:
1.6控制器局域网
STM8/128-EVAL评估板支持符合CAN2.0A/B标准的控制器局域网总线
基于5 V CAN收发器的通信。高速模式和低速模式
可通过设置JP6进行选择。

楼主:
1.7 RS-232
上有两个D型9针连接器CN13 (UART1)和CN15 (UART3)
STM8/128-EVAL评估委员会。USART1连接器连接到的通道3
多路复用器U17,而USART2连接器连接到多路复用器的通道1
U18。
注意:UART1和UART3在丝网上被命名为USART1和USART2(参见图3)。

楼主:
1.8 LIN
上有两个D型9针LIN连接器CN11 (LIN1)和CN14 (LIN2)
STM8/128-EVAL评估委员会。LIN1连接器连接到的通道4
多路复用器U17,而LIN2连接器连接到多路复用器U18的通道0。
两个LIN连接器都支持主操作模式或从操作模式,并且可以通过设置跳线JP11和JP12来选择。LIN1和LIN2收发器通电通过连接到LIN DB9连接器的引脚9的6V至26V的外部电压。
1.9电机控制
STM8/128-EVAL评估板通过34引脚支持电感电机控制
连接器CN10,向和从提供所有所需的控制和反馈信号
电机驱动板。该连接器上的可用信号包括紧急停止、
电机速度、三相电机电流、总线电压、散热器温度
电机驱动板和6路通向电机驱动的脉宽调制控制信号
电路。
通过设置跳线JP13,可以启用功率因数校正脉宽调制或耗散制动信号。
表6。LIN相关跳线

楼主:
1.11 MicroSD卡
64兆字节(或128兆字节)MicroSD卡SMS064FF(或SMS128FF)连接到
通过电压电平转换器U11(与液晶显示器共享)实现的STM8S2xx串行接口在上可用
董事会。MicroSD卡芯片选择由标准输入输出端口PE5和卡管理
端口PE4检测到存在。
1.12模拟输入
一个BNC连接器CN3连接到PF4,即STM8S2xx的ADC2通道12
外部模拟输入。

楼主:
1.10智能卡
意法半导体智能卡接口芯片ST8024用于STM8/128-EVAL板上,用于
异步3V和5V智能卡。它执行所有电源保护和控制功能
根据表8中列出的与STM8S2XX的连接:

楼主:
1.13 IrDA
IrDA通信由连接到的UART1的IrDA收发器U14支持
STM8S2xx通过多路复用器U17的通道1。它可以通过设置启用或禁用
JP10:

楼主:
1.14开发和调试支持
STM8/128-EVAL评估板上提供的调试连接器有:
● CN2,120引脚SAMTEC连接器,支持先进的仿真系统STice
来自意法半导体。当出现以下情况时,JP1跳线必须将针脚2和针脚3连接在一起
存在静态电阻,如表2:复位相关跳线中所述。
●用于SWIM调试的CN4、ERNI 4针连接器
● CN17,用于SWIM调试的2.54毫米间距低成本4引脚连接器封装(非
填充)

楼主:
1.15显示和输入设备
122x32点阵式串行接口液晶显示器(U13)和4个通用发光二极管(LD1,2,3,
4)可用作显示设备。液晶背光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打开或关闭
设置IO PH4。带有选择键和通用按钮(B2)的四向操纵杆有
可用作输入设备。
表9。IrDA相关跳线
跳线描述
JP10
JP10用于关闭IrDA收发器。
安装JP10时,IrDA启用,未安装JP10时,IrDA禁用。
默认状态:已安装。
表10。液晶模块

楼主:
2个连接器
2.1静摩擦连接器CN2
图5。静压调试连接器CN2(俯视图)
表11。静电流调试连接器(CN2)引脚描述

楼主:
2.2模拟输入连接器CN3
图6。模拟输入连接器CN3(仰视图)

楼主:
2.3游泳连接器CN4和CN17
图7。SWIM调试连接器CN4(俯视图)

楼主:
2.4电源连接器CN6
您的STM8/128-EVAL评估板可以通过DC 5V电源供电
外部电源插座(CN6)如图8所示。CN6的中心销必须
积极的。
图8。电源连接器CN6(前视图)

楼主:
2.5音频插孔CN7
STM8/128-EVAL主板上提供3.5毫米单声道音频插孔CN7。扬声器U5
当耳机插入CN7时被旁路。

楼主:
2.7 MicroSD连接器CN9
图10。MicroSD连接器CN9(前视图)

楼主:
2.8电机控制连接器CN10
图11。电机控制连接器CN10(俯视图)
表16。电机控制连接器CN10引脚描述

楼主:
2.9 LIN连接器CN11和CN14
图12。连接器CN11 (LIN1)和CN14 (LIN2)前视图

楼主:
2.10智能卡连接器CN12
图13。智能卡连接器CN12(前视图)

楼主:
2.11 RS-232连接器CN13和CN15
图14。RS-232连接器CN13和CN15(俯视图)

楼主:
2.12 QST连接器CN16
QST连接器设计用于连接到QST评估板,由
DC 1.8V至5V。
图15。QST连接器CN16(前视图)
表19。RS-232连接器CN13和CN15引脚描述

楼主:
2.13子板扩展连接器CN1和CN5
两个50针插头CN1和CN5可用于连接子板或
STM8/128-EVAL评估板的标准包装板。所有GPI/操作系统均可用
在上面。两个连接器之间的空间和电源的位置,GND和
复位引脚(在表21和表22中用灰色标记)被定义为一种标准,它
允许为多个评估板开发通用子板。标准
CN1引脚1和CN5引脚1之间的宽度为2700密耳(68.58毫米)。这个标准是
在大多数评估板上实施。可以使用CN1和CN5上的每个引脚
从上的相应功能块断开后由子板连接
STM8/128-EVAL评估委员会。详见表21和表22。
表21。子板扩展连接器CN1

楼主:
3示意图
本节提供了STM8/128-EVAL板主要功能的设计示意图,以
帮助您在应用程序中实现这些功能。提供的原理图用于:
●微控制器连接,参见图16
●微控制器,见图17
●液晶显示器、操纵杆、控制器局域网和I 2 C可编程只读存储器连接,见图18
●复用器,参见图19
●音频外设,参见图20
●电机控制,见图21
●静摩擦连接器和延伸连接器,见图22
● QST连接器,见图23
● LIN连接器,参见图24
● UART和IrDA连接器,见图25
●智能卡连接,参见图26
●电源,见图27

网友A:
这是官方的板子吗

网友B:
电路图很好

网友C:
内容很详细

网友D:
自己做的板子?

楼主(2021-07-15):
引用 网友A:
这是官方的板子吗

是官方的板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的板子?

官方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