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基于OLED屏显示的温度计

楼主(2020-05-24):
1.使用GPIO口模拟I2C接口
在例程中提供了一个LED灯闪烁程序,通过它我们可以掌握控制GPIO口定义输出口及输出高低电平信号的方法,据此可用GPIO口来模拟I2C接口以控制该接口形式的OLED显示屏它该OLED显示屏具有占用引脚少,显示信息量较多的特点。
在引脚的分配上,用PB6来连接OLED屏的SCK引脚,用PB7来连接OLED屏的SDA引脚,为此其输出高低的定义为: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相应的OLED显示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

    delay_ms(8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2. OLED屏显示驱动
在完成功能引脚定义及初始化的基础下,要实现具体的字符及数值的显示,需相关函数的配合,关键的函数为:
void OLE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
                if(x>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uint32_t oled_pow(uint8_t m,uint8_t n)
{
        uint32_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void OLED_ShowNum(uint8_t x,uint8_t y,uint32_t num,uint8_t len,uint8_t size2)
{
        uint8_t t,temp;
        uint8_t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size2);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size2);
        }
}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3.显示功能的测试
为了测试OLED屏的显示功能,其主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MM32L073 TEST",16);
                   OLED_ShowString(0,2,"OLED Display",16);
                   OLED_ShowString(0,4,"jinglixixi",16);
                   OLED_ShowString(0,6,"2020.5.22",16);
             while(1);
}

相应的显示效果如图1所示,后面就可以为其添加具体的应用功能。
1 显示效果

4.温度测量与显示
在例程中存在一个利用A/D转换测量片内温度的程序,参考该程序的设计,我们可以将其改造成一个利用OLED屏来显示温度计。
实现图2显示效果的主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u16 ADCVAL;
    float Temp;
         u32 Tem;
    delay_init();
    uart_initwBaudRate(9600);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MM32L073 TEST",16);
         OLED_ShowString(0,2,"Temp Display",16);

    ADC1_SingleChannel( ADC_Channel_10);
    while(1)
    {
        ADCVAL=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0,5);
        Temp=27.0+(ADCVAL-1800)/5.96;
                   Tem=Temp;
        printf("Temp=%.2f \r\n",Temp);
                   OLED_ShowString(0,6,"Temp=     C",16);
                   OLED_ShowNum(40,6,Tem,4,16);
                   delay_ms(1000);
    }
}

2 显示效果

3 使用Arduino 接口的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