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60S2单片机最小系统,物联网ESP8266-01S模块

楼主(2020-05-24):
1,ESP8266-01S出场自带AT固件,直接设置AT指令即可。需要下载AT指令的的话只需要GPIO0接地即可,其他接线和运行模式相同。注意和单片机通信要求相同波特率 AT+CIOBAUD=9600,AT+RST重启生效即可。提示,蓝色灯闪烁表示通信,01有红色灯说明正在运行而01S没有红色灯,

2,STC12C5A60S2单片机的特点是有两个串口51单片机就一个串口导致程序下载和ESP8266-01S模块冲突果断放弃,60S2串口二通信程序在上一个帖子说过详细程序可以下载

3,最后单片机和WiFi模块通信

AT+CIPMUX=1

AT+CIPSERVER=1,8080

单片机发送这两个AT指令即可通过手机WiFi搜索并发送数据说明ESP8266-01S模块启动成功

//晶振12M
*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UART2.h"
sbit LED = P3^6;
unsigned char temps[]={"AT+CIPMUX=1\r\n"};
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table[]={"AT+CIPSERVER=1,8080\r\n"};
unsigned char dat[1]=0;

void delay(void)
{
char j,g;
for(j=0;j<10;j++)
for(g=0;g<10;g++);
}
int main()
{
int i;
LED = 0;
Uart2Init();//波特率9600
delay();
Uart2_send_string(temps);       //发送AT指令
for(i=0;i<5000;i++)       //等待ESP8266-01S接收
{
  delay();
}
Uart2_send_string(displaytable);//·发送AT指令
while(1)
{
   if(dat[0]=='a')
    {
    LED=1;
    }
   else
    {
    LED=0;
    }
}
}

void uart2_isr() interrupt 8 using 1//中断函数
{
if( S2CON & 0x01 )
{
  dat[0]  = S2BUF;//获取ESP8266-01S的值
  S2CON &= ~0x01;
}
}

资料里面有成品视频和工程文件、设置免费下载需要联系加微信THEQIUY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