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31串口发送导致“帧错误”。

楼主:
使用定时器一秒发送一次。一开始是正常慢慢会导致帧错误。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20-05-24):
不知道你定时器是怎么用的啊,是定时器中断里面printf吗

网友B:
晒晒代码看看。

网友C:
波特率问题吧,波特率发生器没有配置好,导致误差大。

网友C:
误差累计后,就导致这样了。

楼主(点评):
这样感觉就是内部时钟误差很大

网友D:
这么说不懂啊,要发代码晒晒。

楼主(点评):
麻烦看看,都是官方库代码

网友E:
可以把internal rc 从clock out输出,看是否真的波形时间有问题

楼主:
看图片

初始化文件

初始化文件

楼主(点评):
UART_Write(UART0,buff,size);//这个就是发送字符串函数

网友E:
有个可能,就是你进power down之前,没有等uart fifo为空,即完全送出,马上进power down.造成打出来的字元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