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初始代码调试(没有复位按键?)

楼主(2020-05-24):
  如官方文档描述, MM32 支持多种调试方式如: J-Link, U-LINK2, M-Link, MM32Debugger。 板载带调试器; 需要先安装mm32_devkit_setup.exe;

http://www.mindmotion.com.cn/download.aspx?cid=2547, 然后重启电脑,否则有可能识别不到;

实验官方例子:C:****\mm32\MiniBoardStartKit_Release_Ver2.1.9\3-Sample_Code\MiniBoard\MM32L0xx_n_Lib_Samples_V1.20_SC.zip  是包括库和寄存器的实例代码;
打开代码:

C:\***\mm32\MM32L0xx_n_Lib_Samples_V1.20_SC\MM32L073PF_MiniBoard_libReg\MBL073PF_n_lib\BLINK\IOToggle\KEIL_PRJ
直接编译:
下载器设置:

下载固件成功:

居然没有复位按键?????,很奇特,还得插拔板子运行;

网友A:
用镊子短路RST脚吧,我也吐槽这个,作为开发板不给个Reset太难用了。

网友B:
是啊,我每次下载后都是插拔USB连接线来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短路RST脚吧,我也吐槽这个,作为开发板不给个Reset太难用了。

仿真器的复位命令可以提供MCU的复位功能,这是可以把板子扔的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器的复位命令可以提供MCU的复位功能,这是可以把板子扔的很远。

有点奇葩的设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奇葩的设计;

教父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点奇葩的设计;

搞错了,K1按键也当复位脚

网友D:
设置下仿真器设定,下载程序后直接运行,免除断电过程

网友E:
keil可以设置下载完复位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