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些奇怪

楼主(2020-05-24):
  前些天,我曾发一帖《揭露忽悠 磁滞回线》。
  在那帖中,不但copy了一幅软铁磁性材料的典型磁化曲线和磁滞回线图片,还给出了这图片的出处《费恩曼物理学讲义新千年版(第2卷)》,甚至给出了图片在原书中的页码:497页。如本帖图(01)。

            图(01)
  甚至贴出了该书的封面,如图(02)。

            图(02)
  费恩曼是什么人?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其权威性无可质疑。他的物理学讲义出错的概率应该是非常非常小,虽然谁都不敢说是零。
  既然给出了书名和页码,打开这本书看看有关章节就是了。这本书,又不是极难找到的绝世珍版,是“起码来这个”。

            图(03)
  更奇怪的是,居然“因为大师等少数人,一直在研究我看什么。”

            图(04)
  我不知道在“看什么”,但我知道不“看什么”。至少这一套三册《费恩曼物理学讲义新千年版》就没有看过,顶多看了看目录。如果看过,哪怕浮光掠影地看过,也不会贴出图(05)那样的磁滞回线。

            图(05)
  可见图(03)中摆在书架上那一套三册《费恩曼物理学讲义新千年版》不是用来阅读学习,而是用来炫耀的

  费恩曼在《讲义》第2卷的第34章中说了一句话:“不可能从经典物理学的观点用任何普通的方法来理解材料的磁效应。这样的磁效应完全是一种量子力学现像。”
  在第35章“顺磁性与磁共振”,费恩曼讲到了四个实验。
  第一个是斯特恩-格拉赫实验。此实验证实了原子磁距是量子化的。因为此项研究成果,斯特恩获得194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第二个是拉比实验。此实验证实了磁共振。拉比获得194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第三个是绝热退磁(绝热去磁)。由于此项成果,美国化学家W·F·吉奥克获得1949年诺贝尔化学奖。
  第四个是核磁共振。由于此项成果,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布洛赫(Felix Bloch)和哈佛大学的珀塞尔(Edward Purcell)获得195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从这四项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我们至少可以体会到物理学家理解材料的磁性是多么艰难。

网友A:
我这每年都买1000--2000多元的书籍,上面的图片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而已。
晒了下费恩曼的这本书,让大侠疼苦不已,半年来念念不忘,经常提起。我这要是把几个书柜的书籍都晒一遍,那要痛苦万倍了?!

咱们俩的区别:

三四年前就发现个规律,大侠把理工科当成的语文来学,酷爱背诵书上的汉字,喜欢滔滔不绝的讲故事。

对“懂”的区别,相差十万八千里。
以张量为例,他就跑费恩曼的物理学讲义上读那一节关于张量的汉字,把汉字记住,他就说精通张量了,说张量太好学了。

网友B:
讲义第一册有翻过的痕迹,顶一下

网友A:
我买书,纯粹就是装13用的,看一页都是多的。。。

网友B:
分立有源电感

@HWM :能输出正负波形,受制于电源电压。关于等效电感与真实电感的区别,我不想讨论了。黄帝内经说智者察同,愚者察异。区别有源电感和无源电感很容易的。
HWM
@叶春勇 :这还不是关键。照理一端接地的LC谐振电压是可正负的,那东西可以吗?
@HWM :单管波形失真大,折腾了下,没好思路,双管尝试了超级跟随器,推挽输出,就超级跟随器波形好点。
HWM
这种所谓“有源电感”不纯,且受制于电源。

网友B:
这个是超级跟随器,出来的振荡波非常接近运放,直接搞射级跟随器,振荡的波形失真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的结构,跟我在jz帖子里面的一样,但多了PNP扩流,不过NPN的射极电阻(1K)改大后,是不需要扩流的。 ...

这个负阻电路用什么分立电路替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三极管构成的,在哪本书里看过,要找找。记得看到的时候还真没看出它如何形成负电阻,久了忘了。
昨天 ...

这个电路负阻推导:

算起来是个负值。用仿真软件,电压与电流相位相反。
这个电路与多谐振荡器有区别的,前提是工作在负反馈占优的情况。

@HWM :米勒定律,帖子我看过了。我认为是偏向数值计算的一种数学方法。一个局部问题的技巧。这不是人的优势,是计算机的优势。
HWM
@叶春勇 :这是密勒定理的直接结果,无需如此计算。
@HWM :米勒定律我用二端口去理解就行了。二端口的并联是导纳矩阵相加,这对计算机不是难事。
HWM
之前就谈过密勒定理及其应用,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超级,只是正半周的阻抗较小 ,而负半周的阻抗仍然被Re限制住,因此RL/Re的比值不可过小,否则负半 ...

书上是这么说,电阻我也是想降低输出电阻,改善振荡波形。后来用了乙类推挽跟随器,结果波形也一般,就用这个超级跟随器了。

网友D:
此贴 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手滑有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