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MATLAB-DSP 集成开发环境的研究与设计

楼主(2020-05-24):
MATLAB-DSP 集成开发环境的研究与设计
    传统的开发工具利用DSP汇编语言进行低层次的设计,现在己经不适合IT
市场的竞争。软件人员需要利用高层次集成环境,来帮助他们摆脱底层设计的困
扰。MATLAB作为目前最强大的数值计算和分析工具,己被算法研究人员所广
泛应用。因此,MATLAB用于DSP应用系统的算法模拟和仿真具有极大的应用
价值。即应用MATLAB-DSP集成开发环境在MATLAB统一系统下完成概念设
计,模拟,仿真,目标代码生成,运行和调试。利用系统的开发环境可以极大地
节省耗费在编程上和修正错误上所需要的时间。

楼主:
    虽然论文中所研究的MATLAB-DSP集成开发环境还不很完善,但己经可以
满足部分算法开发者的需求,即算法开发者可以应用MATLAB中SIMULINK工
具将算法搭建起来,然后通过RTW C Real Time Windows)自动生成可在SEED
DEC-5502板卡上运行的代码。

网友A:
请问 是用matlab 开发DSP吗?

楼主:
传统的DSP应用系统开发设计过程

楼主:
  我们知道MATLAB语言可以译成C语言,而DSP又可以用C语言设计,把
MATLAB和DSP开发工具集成在一起,成为研究人员的迫切需要
  目前,MATLAB-DSP集成环境下的工具包有:M athWorks公司和TI公司联
合开发的工具包—MATLAB Link for CCS Development Tools,以及针对ADI公
司的S HARC浮点型DSP的DSP developer o
    这种方法优点在于使算法研究者摆脱了对底层硬件设计的困扰。算法开发者
可以应用MATLAB中SIMULINK工具将算法搭建起来,然后通过RTW C Real
Time Windows)自动生成可在SEED DEC-5502板卡上运行的代码。但缺点
在于通过此种方法得到的代码效率会低很多,这种代码有可能只能可运行、可
模拟/可仿真的。只具有分析意义。但是随着DSP运算速度的提高,这些问题
都可以解决。例如,现在最快的DSP每秒运行15亿次以上,即使只有5%}10%
的效率,也能满足需要。这种方法的另一局限性在于只支持集成环境所支持的
目标板,例如现在针对TI公司的DSP,目前只支持部分型号的DSP。所以要
想让这一开发环境支持所有型号的DSP仍需作很大的工作。

网友A:
不是只能用CCS来开发吗?这个有点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能用CCS来开发吗?这个有点奇葩

可以使用的!matlab 毕竟是一个神器

网友B:
matlab太重要了  我们公司算法那边全都在用  主要用于仿真和平台封装
图形化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太重要了  我们公司算法那边全都在用  主要用于仿真和平台封装
图形化开发 ...

尤其是simulink!
我个人感觉 matlab 可以称作神器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太重要了  我们公司算法那边全都在用  主要用于仿真和平台封装
图形化开发 ...

贵哥 您是搞汽车 ECU 吗?

楼主:
    遇到的问题1:在系统软件和调试的过程中遇到最基本问题就是MALAB的
数据格式与DSP的数据格式有明显的差别。尤其与定点DSP的数据格式差别很
大。
    解决办法:由于本MATLAB-DSP集成开发环境一般针对算法的可实现性。
并且一般情况下在选择算法时,己经为精度问题设计了余量。所以在一般情况下,
我们只作MATLAB功能模拟定点DSP运算。即在保证运算不溢出的前提下保存
尽量多的有效位像DEC5502的数据位宽16位,乘法器结果有32位,累加器40
位。例如当两个16位定点数相乘后只保留16位。这样就可以解决MATLAB和
定点DSP的数据格式不同的问题。
    遇到的问题2:代码效率低。如图5-2的算法中,MATLAB-DSP集成开发环
境自生成的代码中:TLC文件为16KB,用于MATLAB环境向CCS环境格式转换
的文件有112KB o
    解决办法:尽量优化模块文件,TLC文件的手写代码,提高其效率。
  遇到的问题3:在自生成的代码后,有时会出现所生成的代码无法在CCS成
功生成.exe文件。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一般有如下几个:
1.软件环境与硬件环境不符。如在CCS中默认是编辑是小端,而我们的设备
    是大端。
2.  MATLAB环境中的个别函数在CCS环境下的调用不成功。
解决办法:
1.如果硬件环境与软件的默认编译环境不符,解决的办法是根据CCS报错,重
新设定CCS的编译条件,重新编译,执行即可。
2.如果是 MALAB环境中的函数调用问题,则需要到MALAB环境中到相应的
函数,并将其加载到工程目录下,但是这种情况比较繁琐,经常出现连锁反映,
所以建议使用高版本的CCS,能够减少类似问题的出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贵哥 您是搞汽车 ECU 吗?

信号采集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的!matlab 毕竟是一个神器

你说的 matlab 是一个神器的软件,对这个叫法,我很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 matlab 是一个神器的软件,对这个叫法,我很赞同

朋友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探讨!

网友C:
介绍的很是详细

网友D:
不会用matlab啊

网友E:
二者的结合

网友F:
功能很强大

楼主:
是啊!MATLAB SIMULINK 毕竟是很厉害的神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