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手求救:HC32L136在keil中找不到设备问题

楼主(2020-05-25):
求救:
我安装了华大cdc驱动后,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了设备如下:
但是在keil的debugger中找不到对应设备?

网友A:
看看用CMSIS,就是demo板自带的那个,调试能不能正常。然后再试试其他的JLINK,看行不行。

网友A:
我感觉最新出来那种调试方法,不太好使,需要多试试。而且不知道支不支持这个型号。

网友B:
如果你使用的是CMSIS DAP,那么就不要选Jlink呀,选CMSIS DAP工具

网友C:
加我qq:409946461 随时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使用的是CMSIS DAP,那么就不要选Jlink呀,选CMSIS DAP工具

我试了多个选项,都没查到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多个选项,都没查到设备

你是不是数据线不好?用了充电宝的充电线?

网友B:
如果你电脑端都能看到端口名字了,那么只要连上USB数据线,就可以了
或者你发一下自己板子的连接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多个选项,都没查到设备

有可能的话,换台电脑,试试;或者换一个操作系统。有时候,安装驱动,装上无反应,就看不见设备。

@martinhu :文档上说是不用,但有些客户的电脑是没法用的,搜不到设备。win7 win8 win10都有这个现象。
新版的DAP仿真器使用的是华大自己的F460芯片,win7或win10好像不需要安装驱动,直接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数据线不好?用了充电宝的充电线?

从华大代理商那里拿的debugger带的usb线  。 有时都怀疑是不是开发板有问题。但是这个开发板也是代理商邮寄的

网友D:
需要可以传输数据的线。只能供电的usb线好像没用

网友E:
升级一下呢

网友F:
是不是需要单独供电啊

网友G:
小概率数据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