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制无源仪表MCU

楼主(2020-05-25):
什么MCU适合二线制无源仪表,需要低功耗,采集4-20mA电流,数码管显示

网友A:
新芯32L003

楼主:
采集精度能到多少  可以做到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集精度能到多少  可以做到0.1%?

什么意思?ADC的采样精度还是速度?还是啥。。。,这个如果是测电流的话,应该是需要外部模拟电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集精度能到多少  可以做到0.1%?

我重新读了一下您的意思,您意思是有一个微弱的导线能提供4-20mAde 电流,需要从这跟导线上取电,并且显示当前导线流过的电流?

很多这样的产品,4~20mA电流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集精度能到多少  可以做到0.1%?

精度0.1%对于单独的 MCU 是一个高难度选项。
  列几个数据:
    ADI的某集成 24Bit ADC 混合MCU,片内基准源温漂 100ppm/°C,就是说温度变化 10°C 范围内,基准的误差就可能会超过 0.1% 。
    我当前项目使用的某款 国产MCU,片内基准在 -40~+85°C范围内,温漂误差 0.8% 。
    某湾湾产 MCU,片内基准有生产校准字,可以保证 25°C时误差不高于0.1%,数据相当亮眼,其在 +10~+85°C范围的温漂误差,官方数据大于 +/-3%(厂家设计数据,无实测支撑)

  测量误差的影响因素比较多,就算外接基准,0~70°C 能支撑 0.1% 最终误差的基准,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楼主盲目提出0.1%的指标,没有提供产品工作温度范围,容易被坑。

网友C:
精度不是仅靠MCU这个器件,和你的模拟电路有很大关系,而且不知道你的精度是真正的精度还是有些人说的分辨率。
0.1%的绝对精度,不是很好做的,无论你采取什么MCU,要看整体电路的。
精度取决于长时间的老化、温漂。能做到老化和温漂的精度达到0.1%,还是很难做的。即使生产调试的工艺,也会很麻烦,也许需要贴片后放置2天才可以调试,等器件恢复。

网友D:
首先,MCU加外围电路的最大功耗不可超过4mA;其次,选用高精度基准,选用高精度、低温飘电阻电容;最后慢慢折腾吧。

20几年前做过一款仪表,也是4-20mA,也是要求千分之一精度,最后用了几个万分之一精度的电阻,一个电阻十几块钱,比MCU都贵。

网友E:
要达到精度0.1%是不容易的,控制精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别的不说,各种干扰要避免,adc至少要达到18位以上,成本参照国外进口产品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0.1%对于单独的 MCU 是一个高难度选项。
  列几个数据:
    ADI的某集成 24Bit ADC 混合MCU,片内基 ...

温度在-20 到70就可以了

网友F:
不太懂,没有涉及过仪表领域,但是还是过来凑凑热闹,给楼主添砖加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温度在-20 到70就可以了

这个精度也好难

网友H:
需要一个电源转换。信号的电压是随电流变化的,一般来讲是前级输出4mA时,信号的电压最高,20mA时电压最低。电源模块要能将变化的信号转化成稳定的MCU供电和数码管供电。
PS:用数码管会不会功耗有点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