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红外额温枪方案:技术设计,功能

楼主(2020-05-25):
  额温枪是一种能够精准测量人体温度的的医疗设备,主要是通过人体的几个部位来测量,如测量耳朵温度、测量额头温度。这几个部位是直接反应人身体因为疾病出现的发烧发热的现象,额温枪是在距离患者3到10cm进行测量,不会直接接触患者,从而杜绝病毒或者细菌类传播的疾病。它的基本原理也很简单:当物体的温度高于“绝对零度”,即-273℃时,物体会向外辐射红外线。使用红外线探头获得不同物体的红外光线强度,经过放大电路和模数转化电路,即可将温度数据显示在液晶显示器上。

  一、红外额温枪方案功能规格:

  测量方式:非接触式

  测温范围:前额:32-43表面温度0-60

  测量精度:±0.2C

  测量时间:≤1秒

  测量距离:1-10CM

  测量方法:红外线测量

  发射率:0.95

  红外波长:5-14um

  按键:开关机/**,start

  功能:高温报警,**温度10次

  组成:由热电堆式红外传感器,微处理存储器,液晶显示屏及外売组成

  适用范围:通过测量额头热辐射来显示被测对象的体温

  可测量耳温与额温

  低电压提示功能

  无操作60秒自动关机,更省电;

  可定制时间显示,环境温度显示,语音报数,LED背光,冷光片EL背光等功能。

  二、实现原理与方案设计

  (1)热电堆传感器

  热电堆传感器是额温枪方案的核心传感器,其原理是利用塞贝克效应(Seebeck effect,又称作第一热电效应,是指由于两种不同电导体或半导体的温度差异而引起两种物质间的电压差的热电现象。)通常,热电堆传感器的工作温度范围和灵敏度为5~90mV/)。

  (2)MCU处理器

  由于热电堆传感器传感器的灵敏度为5~90mV/,这种毫伏级别的信号可以通过MCU的AD检测到,并计算出对应的温度。(如果传感器的灵敏度更小比如1mV左右,也先通过精密运算放大器进行放大后再交由MCU检测)。

  此时,还要注意到去除环境温度的影响,例如上述方案图中有环境温度采集器,当热点堆传感器采集到人体温度后,还需要通过算法去除环境温度的干扰。

  (3)液晶显示屏

  当传感器采集到人体温度数据后,传递给MCU计算去除环境干扰,需要将采集到的的人体温度通过液晶显示屏来显示出来。

  (4)蜂鸣器

  假如采集到的人体温度超过正常值(一般37.3),此时会通过蜂鸣器来报警,表示此患者的温度高于正常值。

网友A:
额温枪热电堆 OTP-638D2  20K  热成像热电堆MLX90640   MLX90614DCI医疗级精度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