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运行的问题

楼主(2020-05-25):
复位运行已经勾选了。
可是烧进去以后,必须仿真一下才运行。仿真完了也运行。
烧完之后,不马上运行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网友A:
你的JTAG接口,接MCU的NRST复位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JTAG接口,接MCU的NRST复位线了吗?

不是JTAG,是SW

网友B:
感觉有时候sw不稳定

网友C:
晶振起振了吗

网友D:
去掉这个选项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这个选项也不行吗

谢谢!去掉这个选项就好了。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