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A指向内存时使用malloc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9-11-27):
DMA中配置内存地址时,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32)RxBuff; ----其中的RxBuff为unsigned int类型。我希望使用malloc函数分配一个内存块,来存储从网络上下载的数据。将malloc返回的指针赋给内存地址,一直报错。
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啊,请指教
void USART2_DMA_Config(u32 *RxBuff)
{
//  RxBuff=(u32 *)malloc(1024);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开启DM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设置DMA源:串口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 u32 ) ( & ( USART2->DR ) );
  /*内存地址(要传输的变量的指针)*/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SendBuff;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RxBuff;

  /*方向:从外设到内存*/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传输大小DMA_BufferSize=SENDBUFF_SIZE*/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ENDBUFF_SIZE;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RxBUFF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外设地址不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内存地址自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外设数据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内存数据单位 8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模式:不断循环*/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正常缓存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优先级:中*/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禁止内存到内存的传输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配置DMA1的4通道*/
//  DMA_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DMA1_Channel6, &DMA_InitStructure);

  /*使能DMA*/
//  DMA_Cmd (DMA1_Channel6,ENABLE);
//    DMA_Cmd (DMA1_Channel6,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4,DMA_IT_TC,ENABLE);  //配置DMA发送完成后产生中断

}

void Web_To_ESP(void)
{
u32 *mem_address=NULL;
// bool state;
mem_address=(u32 *)malloc(1024);
USART2_DMA_Config(mem_address);
// do
// {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0;               //从新开始接收新的数据包
//  ESP8266_Usart ( "%s\r\n", "AT+CIPSTART=\"TCP\",\"eat.weixincore.com\",80" );
//  Delay_ms ( 500);                 //延时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 '\0';
//  PC_Usart ( "%s",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        state= ( bool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OK" )||( bool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ALREAY CONNECT" )||
//   (!( bool ) strstr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ERROR" ));
//
// }
// while(state==false);
ESP8266_Link_Server ( enumTCP, "eat.weixincore.com", "80", Single_ID )  ; //此处连接服务器3次,需要优化,但是如果用while,又卡死
ESP8266_Link_Server ( enumTCP, "eat.weixincore.com", "80", Single_ID );
ESP8266_Link_Server ( enumTCP, "eat.weixincore.com", "80", Single_ID );
    ESP8266_Cmd ( "AT+CIPMODE=1", "OK", 0, 500 );            //0,非透传;1,透传
ESP8266_Cmd ( "AT+CIPSEND", "\r\n", ">", 500 );
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GET /index.php?s=/Mobile/PrinterTest/index HTTP/1.1\r\n", NULL, Single_ID );
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Host: eat.weixincore.com\r\n",                            NULL, Single_ID );
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User-Agent: abc\r\n",                                     NULL, Single_ID );
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Connection: close\r\n",                                   NULL, Single_ID );
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r\n",                                                    NULL, Single_ID );
USART_DMACmd(USART2, USART_DMAReq_Rx,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6,ENABLE);   /*使能DMA*/
while(1)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6)!=RESET) //判断通道6传输完成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6);//清除通道6传输完成标志
   break;
  }
}
PC_Usart ( "%s", mem_address );
free(mem_address);
}
在第二个函数中调用DMA配置,打印不出来